[维修] 插碳罐电磁阀上面的软管问题

楼主(2025-04-24):
去年11月初换的,今天检车发现换的两个管接头那全裂了,更严重的那边完全裂开我用轧带绑了一下,当时买这管介绍页面说是耐油耐腐蚀高压什么的是三元乙丙橡胶,我想问的是插碳罐电磁阀上面用什么材质的软管耐用,必须耐油性好,我在北方管子还要耐寒好一些

网友:
上奸商的当了

网友A:
摩托的么,我记得没这玩意也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托的么,我记得没这玩意也行...

轿车                                                                                                    .

网友:
买原装的管子呢?

网友:
搜索词: 五菱 燃油管 或者  五菱 炭罐

网友B:
应该好找哦。这管应该不容易坏啊?

网友:
得汽油管   因为碳罐是有汽油蒸汽的  不然就会开裂或者泡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好找哦。这管应该不容易坏啊?

之前的管没漏表面有龟裂,就想换个新的杜绝隐患,换的这个我感觉还不如不换

网友C:
什么材质不太懂,这个是过汽油蒸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不太懂,这个是过汽油蒸汽的。

看来你们是都没换过这个管,我研究下氟橡胶管还有丁腈橡胶管看看哪个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们是都没换过这个管,我研究下氟橡胶管还有丁腈橡胶管看看哪个适合
...

确实没换,过,因为管子没发现老化,汽油蒸汽回收这块目前只换过碳罐电磁阀。

网友D:
我那个老车,干燥瓶有问题,还没得处理,事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老车,干燥瓶有问题,还没得处理,事太多

干燥瓶该修得修,快入夏了这东西不能用多要命

网友:
我买的是固特异的高压油管。里面带编织线,硬

网友:
这位置换换也简单,坏了再换啊

网友:
里面一点点汽油蒸汽,按照汽油管买绝对耐用,一般都是丁腈橡胶NBR外面再加一些增强纤维

网友:
上网买液压油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燥瓶该修得修,快入夏了这东西不能用多要命

主要是事太多,车不用到,有事也是用老板的,还是得处理一下。

网友:
关键要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