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体式迷你电筒怎么拆呢

楼主(2025-04-24):
一个4块钱的迷你充电电筒,一体式的,尾部是点动按钮,不是自锁按钮,就是点一下亮,再点弱,再点闪,再点关机,很烦,每次关机都要双击,我想拆开改一下电路,点一下亮点一下关就好了,因为这种靠逻辑芯片的开关应该比传统的自锁开关复杂,可能不太好改单点开关,可正当我在思索怎么改电路时,才发现连第一步都走不动,根本拆不开,我原以为是尾部螺旋,用小钳子插进去转(就跟卡簧钳一样),结果钳子都扭变形了都纹丝不动,懵逼了,怎么拆呢,有拆过的老哥提示一下经验呗,这种迷你电筒上市好几年了,应该有无数人买来拆过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搜关键词,搜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这种迷你电筒的拆机文章。

网友:
LED灯那头试一下

楼主:
哦哦,原来大力出奇迹,愣是给它撬开了,稍微伤了一点点漆,外壳有点变形外凸,不过问题不大,里面是一节14500的三元锂电池,为什么我手里有一节呢?因为我两年前破拆过一支这种电筒,当时就拆不开,硬用钢剪把外壳破开

网友:
之前也破拆过,一节辣鸡14500

无损拆解,先把开关硅胶帽取下,找个大钉子,把钉子平头一侧从硅胶帽的孔伸进去再往外拉

网友:
PDD上1分包邮买过一个,给孩子当玩具了

楼主:
上面就一个充电座子,一个开关,一个三极管,一个100欧电阻,底下一个三极管一个芯片,芯片被磨了,估计是管充电,灯三挡控制应该跟芯片没有关系,也没听说过有既管充电又管灯控的ic啊,这弱光和闪是怎么实现的呢?靠那个100欧电阻能实现弱光?那太夸张了吧,3.8v电压下,就38ma,这也太弱了,

楼主:
这灯的弱光是频闪的,不是电阻限流,那就好理解了,一个三极管作总开关,另一个管闪烁开断

网友A:
控制IC,没有充电管理

楼主:
不对,这个芯片确实能控制灯的档位,因为两个三极管的控制脚都接到芯片上了。这下不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IC,没有充电管理

嗯,谢谢,我研究了下,上面的那个三极管是直接控制充电正极开断的,正极通过100欧电阻到三极管控制脚再接到芯片引脚上去了,充电指示灯也是从芯片一个引脚出来的,看来这是个综合型芯片

网友:
又见鸿力14500,折电池拉夸,建议蹲点小日本拆机14500,容量7-800
鸿力这款14500容量4-500不说,寿命也拉夸

网友:
微动开关寿命比机械开关长,那种尾部的机械开关基本一两千次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B:
就是后盖撬开的,  这类小LED手电的充电IC或LED驱动IC很容易坏掉, 手头上有几个都是坏充电IC的, 基本都是通用的充电IC, 买上10个就能见坏就修了.
之前修过的其中一个小LED是两片IC的, 一片管充电, 一片管LED驱动的, 坏的是LED驱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893-1-1.html
这种小手电算是小巧好用的了, 家里不同位置都摆个随手就可以方便使用.

网友C:
这个手电就是电池太小了,续航太短。。。

网友:
电池果然又是喜闻乐见的爱新觉罗·泓力

网友:
有个同款。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电就是电池太小了,续航太短。。。

强光2小时,弱光4小时,不适合持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后盖撬开的,  这类小LED手电的充电IC或LED驱动IC很容易坏掉, 手头上有几个都是坏充电IC的, 基本都是通 ...

嗯,我这个好像两种ic二合一了,没法改点亮点灭了,罢了不搞它了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保留芯片的充电电路,增加一片YX8254,这种芯片可以设置成两档,全亮、半亮、关。

网友:
大力出奇迹,今天全部拆开了,透镜那半截左右晃动下直接拔,可惜换了灯珠带不动,要换芯片才行,输出只有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