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德力西多功能测电笔

楼主(2025-04-24):
好了,上拆机图

网友A:
谢谢分享,测电笔功能太多也没什么过多的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测电笔功能太多也没什么过多的用途啊。

买了一只吃灰,偶尔当个螺丝刀用一下

网友:
好用吗  没用过

网友:
还可以,验个电,测一下通断还是挺好的

网友:
楼主这个德力西多少钱

网友B:
我的没用过一次,说明书不见了。楼主有时间开贴发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用过一次,说明书不见了。楼主有时间开贴发个说明书看看 ...

从笔尖算,第一个按钮开关机/LED灯,第二个测在线电压,第三个测能断

网友:
这个能比那个奶泡的亮一点吗?奶泡的那种,有时候要用手遮住才看得见。

网友:
内部很复杂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测电笔功能太多也没什么过多的用途啊。

家用的话用处不大,但是如果是电工或者其他要和电器打交道的人很有用,这东西除了可以感应测火线还可以直接测电压,还挺准的,还能测通断

网友:
也买了一只   很少用

网友:
当个螺丝刀用一下

网友:
测电笔越简单越安全

网友:
牛屎才是好使

网友:
灵敏度比外部取电好,有蜂鸣器提示音。

网友:
什么时候价格低于20,考虑买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只吃灰,偶尔当个螺丝刀用一下

小螺丝还可以,看样子大螺丝肯定不行

网友:
做工不错,带显示屏的,有点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