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发现一个看不到基准电压元件的充电器

楼主(2025-04-24):
60V20AH的,最高74V,没毛病,就是整流管焊锡有一点疲劳,加焊了一下,顺便电压调低了一些,实测71.9V,不耽误用吧?
次级回路除了BT151之外就没有三条腿的了

充电器19年出的,但是都19年了为什么还不用贴片电阻呢?弄些色环电阻在孔里插插插,体积大,阻值也不好看清楚

楼主:
我感觉它的温度漂移没有431的好

网友:
“充电器19年出的,但是都19年了为什么还不用贴片电阻呢?弄些色环电阻在孔里插插插,体积大,阻值也不好看清楚”,有没有可能是厂家认为插件便宜,贴片的流水线贵。。。。

网友A:
你查查那个控制芯片,像494就自己带基准.

网友:
风扇的开关也在芯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那个控制芯片,像494就自己带基准.

查不到这个芯片呀

网友:
我也没找到.

网友:
19年是二手翻新的,所有都不是贴片件。当初,我二手翻新的我撸了50个,都是用红包不要钱。可惜的是,当初不懂,要的的是低电压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翻新的,现在的充电器很多都是减配,没有那么多元器件的

网友:
基准在ic里面嘛

网友:
一个看不到基准电压元件的充电器

充电器肯定是好的?

网友:
贴片是为了减小体积的,只要空间够大,尽量用分立

楼主:
接通电源,3脚和4脚比较,接上电瓶充电3脚和13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