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想做一个能卷动收起线缆的东西,遇到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25-04-24):
我想做一个能自动卷起线缆的小装置,类似卷尺那样。

可是卷尺是末端固定在中心的环上,拉出或卷起的同时,末端是跟着环一起转动的。靠卷簧提供卷起的力。

现在的需求是,希望固定在中心转动环上的线缆末端是通电的,这就遇到困难了,怎么在线缆末端旋转的同时,还能保持和外接电路的连通。

在网上也看了类似功能的能通电的卷线盒,可是都没看明白中间是怎么能在旋转的同时还能保证通电的。(没有买一个,一方面是太贵了,好几十;一方面是体积都比较大,我想做个直径只有40mm的很小的)

网友:
把线对折后并排卷到卷轴上,这样就不用考虑中心转动了

网友:
不考虑一下轴心接外部电路?参考万用表里面的那种转盘结构

网友:
轴心中空,线头从轴心穿出

网友:
用导电滑环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看看有没合适的滑环电刷来改造

网友:
有成品  搜大友电鼓  大把的  用于工作室/汽修店/4S等场合 拉出来到合适长度后慢慢拉动到哒哒响

停下就卡住 继续拉一小段就会解锁自动收回  价格好像是200 还是300来着

中间就是一个转轴  带着弹片  这种转轴应该也有买

网友:
楼主直径40MM几乎是微型了,是要40CM吧?我一个吸尘器的线缆就是可以拉出来再卷回去的,一直没有拆来看过

网友:
用铜环+碳刷

网友:
做出来了可以申请专利。一端固定,一端缠绕。如汽车方向盘内导电游丝,收线盘等,如若两端都处于固定状态,中间缠绕那就是一种创新了!而且是40mm 太精巧了!

网友:
拆过220v吸尘器的都懂

网友:
记得有这种手机充电线,你参考一下

楼主:
确实是希望做到40mm大小。

昨晚买了一个外径6.35mm,长8mm的导电滑环。(其实在发帖子之前,我脑子里想的结构也是类似导电滑环这样。还有一个思路是直接用两个微型轴承,两个轴承之间做绝缘,单个轴承的内外环直接焊上进出线,两个轴承一个做正极一个做负极。不过看到有导电滑环这种东西,先买个成品试试。)

网友:
吸尘器那种收线装置

网友:
方向盘游丝、拉线电缆等等

网友:
带电滑环的卷线桶,小的就没见过。

网友:
中央回转导电滑环能满足结构需求,但不知能否满足电流要求。

网友:
中间收线的,有成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