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线diy音频线是否可行?

楼主(2025-04-24):
8芯的,用里面3个芯是不是就可以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各位自己diy过音频线么

网友A:
低阻抗的都行,问就是我的HPM-78就是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阻抗的都行,问就是我的HPM-78就是改线的

你的HPM-78用网线做耳机延长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HPM-78用网线做耳机延长线么?

那倒不是,我是线断了直接掰开焊的Philips的耳机线上去,镀金头比原装镀镍抗氧化强很多,我这里福建空气贼潮湿经常有杂音

网友B:
是输入的模拟信号吗?要求不高可以,要求高的话不行,没得屏蔽层干扰太大了,一般模拟音频线要同轴带屏蔽的线。
而且网线是单股的,很硬啊。
以前我DIY小音箱就用的3根普通多股线DIY的3.5mm音频输入线,那干扰非常蛋疼,手一靠近都有干扰,手一碰到线就是噪音,后来还是乖乖的换了同轴屏蔽线,啥干扰都没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输入的模拟信号吗?要求不高可以,要求高的话不行,没得屏蔽层干扰太大了,一般模拟音频线要同轴带屏蔽的 ...

音频都是模拟信号啊

网友C:
有带屏蔽的网线,差的音频线也是没有屏蔽的,接头要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屏蔽的网线,差的音频线也是没有屏蔽的,接头要用好的。

带屏蔽网线,是只有一个屏蔽层,不是8个线有独立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屏蔽的网线,差的音频线也是没有屏蔽的,接头要用好的。

屏蔽用处大么?

网友:
能通电就行

网友D:
做音箱线还行
要是非屏蔽的
做信号线有可能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音箱线还行
要是非屏蔽的
做信号线有可能引入干扰

干扰从何而来?3个线之间会相互干扰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扰从何而来?3个线之间会相互干扰么?

周围辐射的电磁波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围辐射的电磁波之类的

周围有这么多电磁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