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式耳机海绵罩子脏了怎么处置比较好?

楼主:
戴着脏,怕得中耳炎

才起来好像又没那么容易,
至少比拆笔记本电脑麻烦很多
各位给头戴式耳机换过耳机罩子么?这个操作起来是不是难度挺大

网友A:
逻辑反了,是因为耳朵脏导致耳机海绵变脏。直接换耳机吧,下次听耳机的时候先把耳朵洗干净,洗耳恭听不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反了,是因为耳朵脏导致耳机海绵变脏。直接换耳机吧,下次听耳机的时候先把耳朵洗干净,洗耳恭听不是没 ...

夏天耳朵会出汗,洗干净了也没用

听的时候,汗水会把耳罩弄脏

网友B:
海绵罩子不是很容易换吗,我都换过多少对了

网友C:
你把耳朵洗干净再带,海绵罩子脏了可以买新的换,也可以尝试水洗不过洗坏了我可不管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绵罩子不是很容易换吗,我都换过多少对了

你的也是头戴式耳机么?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耳朵洗干净再带,海绵罩子脏了可以买新的换,也可以尝试水洗不过洗坏了我可不管赔偿 ...

每次用头戴式耳机,都先洗耳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用头戴式耳机,都先洗耳朵么?

我没洗过,因为我没得过中耳炎

网友:
拆下来洗洗不就得了,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