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买了个USB电流电压测试仪,误差大

楼主:
想随时看充电头的输出电流、充入电量电情况,淘宝选了款较简洁的,十几块钱各店卖价差不多。

插上个充电头,用电子负载检验一下电流精度。
从0、0.1A、0.2A……到2.2A

电流小时,误差达0.1几A。电流1.5A以上时才较准确。

看一下电路,大概是10mΩ电阻采样电流,经刻字为A63A的运放进行放大,进入单片机ADC。
电流小时,采样电阻上的压降只有几mV,运放的失调电压也是mV量级,故而误差大。

看来想测量充电电量是不行了,渣货。

网友:
便易货有便易的原因。

网友:
你买炬为USB表试试看
十几元的表没法跟你的台表比较的

网友:
这种是差,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网友A:
对精度有要求,可以选使用 TI 226 ADC 的 USB 表

网友B:
嗯,教我避坑了。谢谢

网友:
这类有类似专业点的电流取样IC会好点,普通运放包括设计和调试都包含更多误差.

网友:
两个表放在一起,像字母表

网友:
这是价格的表,不可能精度高。你那仪表多少钱?

网友C:
你的台表不准!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确实不太准而且支持的协议也少

网友:
USB的抗阻回路不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教我避坑了。谢谢

也教我避坑了,一认真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台表不准!

对的,大概率是负载不准了

网友:
便宜嘛

就是为5V2A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嘛

就是为5V2A设计的

我认为你说的非常贴切

就像不能拿客机当战斗机

而战斗机那指标当客机民航得破产

网友:
手上有个睿登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拿个和你表子价钱差不多的比…既然接受低价了心里就没点逼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炬为USB表试试看
十几元的表没法跟你的台表比较的

不是要与高档货比。
误差5%以内的话,觉得还可以接受。
从最后统计图可见,在0~1.5A范围时,该测试仪误差约-0.15~-0.05A,1.5A以上时才较准。
其测量电压、时间的精度没检验,这两项技术简单,估计一般没问题。

一般的手电筒、唱歌机等小电器,其锂电池充电电流多设计成小于1A,随着充满程度,电流逐渐减小。
本想用该测试仪的统计充入电量的功能,但电流误差大,电量统计就更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精度有要求,可以选使用 TI 226 ADC 的 USB 表

唔,大约可想到高侧电流采样芯片,高分辨率ADC,低失调电压运放几种办法。

淘宝商品介绍大多没什么技术性,只能等见坛友拆解评测才知道哪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