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小电磨 7750 伪开箱 + 拆机

楼主(2025-04-25):
偶尔看到小黄鱼上有一个7750的小电磨,看上去成色还是很新的。问了一下卖家啥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连充电器都没有
看着很新的成色,于是拿出了我的青龙偃月刀,最终砍了一小刀,把东西拿到了。
东西在路上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下功课,说是这款设备4.8V电压。我有一点诧异,脑海里在盘算着里面的锂电池是怎么个接法和各种电压的算法来实现这个4.8V的。
东西拿到只有是裸机,啥都没有。先和后辈7760来入镜对比一下,之后我们再看具体情况。
7750 VS 7760
机器拿到手以后感觉很重啊,比一般的都要重。于是就拿个厨房秤称了一下。433克,接近9两了。
下面来看看机器。正面的Logo,型号。
机器正面
背面铭牌上的型号,电压,转速。
比较诧异的是这款机器居然写着中国产,之前大部分的都是在北美的墨西哥制造的。2016年的机器,也要将近10年了。
背面铭牌
侧面有一个充电口和一个指示灯。
充电口和指示灯。
另外一边是一个三档的开关,一个换磨头的卡头按钮。
配色上依旧是琢美的蓝灰黑配色,已经习惯了。偶尔拿到早期的红黑配色的设备会感觉有点怪异。
卡头按钮和开关
先拿出我的拆机神器,得力电动螺丝刀和被拆解电磨来个合影。
得力电动螺丝刀和电磨
试了一下是没有反应的,不纠结,开拆吧。卸掉六个螺丝。
卸掉螺丝
可以打开机壳了。
打开机壳
先把电路板松一下,指示灯在另外一个小板上
松一下电路板先
开关这里有个弹簧,拿掉了才能拉出电路板。
开关这里有个卡簧
机身组件都拿出来了。
机芯内核
看下这里的开关接头和指示灯,能不能换成Type-C的.
充电接口
看下电路板,由于机器时间比较长,就怕哪里断了,电池贼重。
电路板在中间,小心翼翼地拿起拍照。
电路板背面
有冲动想把这个充电口换成Type-C的。
电路板正面
摸了一下电池,里面是四节1.2V的电池,怪不得那么重。电池估计长时间不用挂了。
祭出我的神器,当年花10块钱买来的18650充电器,其实有更好的智能充电了,但是这款充电器一直留着,我发觉这个充电器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检测机制,拿来激活老电池是非常好用的。配合并夕夕买来的万用表表棒外加鳄鱼夹,非常好用。
电池激活神器
接好电池正负极,可以看到充电红灯微微亮,配合万用表经常地检测一下。这种充电器只能是帮忙激活一下电池。
电池激活中
查了一下资料,电池使用的是SC的镍铬电池,直径22MM,长度42MM,电压12V。
然后量了一下尺寸,86MM的长度。应该就是两节电池拼接的长度,但是容量只有1500Ma。
两节长度86MM
电池直径是22MM左右。
电池直径22MM
正好找到一个合适接口的6V稳压插上,可以充电了。
充电中
这个机器满电应该是在6V左右了,1.2V的镍铬么,充满要1.5V * 4 = 6V。
但是这个尺寸我觉得现如今应该是21700的电池两节并联最合适。唯一不知道的是电路上是不是一定要检测到电压在5.5V以上才亮绿灯。其实使用21700外加升压板是能实现6V输出,且机器内空间也够。这个以后在讨论了,已经入了2节21700在路上了,到时候再看怎么实现。
最理想的改造就是接口该Type-C,使用21700两节锂电池并联,那么这就是一款最新的设备了。

网友:
镍铬电池就是1.2V的
镍铬电池_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3058289-3223765.html

网友:
原电池好用就不用换了

网友A:
一直以来觉得这种以电池供电的动力工具不靠谱,算是理工男的执念吧,不知道楼主似乎对锂电工具情有独钟,本人无法理解。

在我看来锂电工具唯一有的优点是使用灵活、方便,没有电源线的束缚。但是和缺点比起来,个人感觉缺点无法克制优点,所以至今任然保持执念。其缺点有电池寿命不长久、更换麻烦、并且更换费用较贵。并且这种类型的,无论是锂电还是镍氢电池,使用循环次数上来以后,电池总会出现浮充状态,通俗的说就是插上充电器,显示充满了,但是使用没多长时间就不行了,通常是电芯寿命不靠谱。

个人理解作为工具属性,第一前提是靠谱,即“首战用你,用你必胜”。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就没什么用了,所以我将很多工具都从原来电池供电的,重新改回电源线供电方式,至少用着放心

个人理解中类似于轻负载的用电器使用电池供电是可行的,例如:手电照明、手机数码等产品,但是做为动力类型的,本人任然执念的认为还是有线的靠谱些,性能、可靠性大于便捷、美观

网友:
原电池能恢复最好不换

网友:
镍铬很耐操的,循环充放电几次就可以满血复活。

网友:
里面不负责啊

网友:
换成锂电池的

网友:
你真会捡漏,就是电池报废,其他都是好的,只花了很少的钱就搞定了,应该不到30元。

网友:
便宜就好,用得上就好

网友:
结构还真挺紧凑

网友:
做的确实挺好!值得拥有。

网友:
换动力锂电池,嗖嗖的

网友:
动力镍镉,用完电充放几次试试,实在不行改锂电。

网友:
小电磨要买就买成套的,否则你买配件会很贵的,你这买个单机再配上电池,成本很快就会超过新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来觉得这种以电池供电的动力工具不靠谱,算是理工男的执念吧,不知道楼主似乎对锂电工具情有独钟,本 ...

应该是各有各的优点吧,比如我们现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特别是架子工,他们用的电动扳手就都是锂电的,他们一般都会带两块或者电池,一干就是一整天,一天工作时间大概8到10个小时左右,锂电扳手的工作时间大概3到6小时不等,但是反观木工师傅们,他们的电动工具则是两种都有,需要锯大件的时候用锯台或者手提交流锯,需要现场切割的时候也有锂电锯,但是他们也知道锂电锯没有劲,锂电锯用的少,只是配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各有各的优点吧,比如我们现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特别是架子工,他们用的电动扳手就都是锂电的,他们 ...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一样,给老板打工,当然使用锂电工具了,反正老板买单,不好用随手一丢,在后和老板说坏了没法用继续买新的。但是自己用的话我依旧会选择有线工具,毕竟要考虑成本因素,上叙回帖我是站在自用角度分析的,你若不考虑成本因素当然全部用锂电了,正所谓用别人的媳妇不担心

网友:
这是FDK动力镍镉电池,好东西,四个电池比你刀回来的琢美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