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铁锚大艺牧田电池镍片兼容性测试

楼主(2025-04-25):
先说结论:
牧田镍片小改可以兼容大艺
但都和铁锚镍片不兼容

之前搞了个铁锚电池翻车
没点焊机,就买焊接好的电池+支架+镍片来换
铁锚镍片不好找,
把大艺和牧田的都买来试

先在电池组上把所有输出级的标出来,
再和铁锚电路板对应,
发现电极位置是反的,
飞长线跨接太不安全,就放弃了。

手里电动工具都是大艺接口
就把牧田的电池镍片改成大艺保护板试
主电极一样,四个平衡电极只需要接4条1cm线

再把塑料柱剪掉,贴双面胶和上壳限位就行了

焊接完成效果还行

用18号线平衡电流两安以内足够用了
装回壳子,从外面真看不出来

网友:
坛里大神多,啥都会搞!

网友A:
能否做个转换接头?

网友:
我是直接买个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做个转换接头?

我是买了牧田大艺两种焊接好的镍片和电池组,
但只有大艺和铁锚的电路板和外壳
就保护板改镍片出线了,

如果直接有牧田电路板和壳子,就买转接头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这个色的优点是醒目,不容易丢

网友:
感觉日常使用大艺的支持度最高。其次就是牧田的了。第三就是泉有的了。反正我泉友和维克士都是走的转接座。手边最贵的电池包,就是。15节的21700力神4000毫安 10C的电池组了。15节能放到40A,平时出去干活的时候装轻型锂电冲击转上用的,平时在家,也就只插个5节一组的。大艺的电池包,18650的有五个,15节的两个。5节的俩。20节的一个。21700的5节的有一个,10节的一个15节的一个。牧田的,18650的10节的两个,21700的5节 的一个,10节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