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终于蹲到一个价格合适的免布线墙壁开关

楼主(2025-04-25):
很多人家里都有卧室灯的开关问题,没有布线实现双控,下床关灯经常是没人情愿的事情,因为要离开温暖的被窝,放下心爱的手机,(最后自然落到家里地位最低的人头上)。网上也有很多解决方案,价格也差不多都得大几十元,既然地位最低,那用这么一大笔资金也不太现实。
前几天在拼dd刷到了一款价格实惠的,下单试试效果,不过还是有点担心质量保证。话不多说,到手先拆为敬。

一看包装盒,还算规矩,心里踏实了一半

安装说明书

配件

主面板,板子看起来还算规整

移动面板,用2032电池还算友好。
看见有天线,左右有两个空位,估计是还有多开的?

全家福

网友:
单火版必须配上那个电容

网友:
价格实惠到多少呢?

网友:
单控的有过特价,不同牌子,分布有9.9元-17元间,双控的一般都要大几十元。控制供电的电池有27A、也有R2032和AG13的等等。

网友:
(最后自然落到家里地位最低的人头上)

怪不得楼主这么积极主动

网友A:
我买的一般都是27A电池的。

网友:
那个电容是防火花的吗?

网友:
看半天,以为是数控开关,原来是遥控开关

网友:
安全有保障没,可靠性如何

网友:
等于是遥控的,寿命与可靠性必须与开关相同才好。如果有这种需求下次一定记得装修的时候搞双控开关,无非是多穿点线。

网友:
测一下关灯状态下的静态电流、功耗

网友:
主开关要加信号接收器?

网友:
电路板缩水了

网友:
总体来看,现在有很多类似的遥控产品,价格其实很便宜,用起来也没问题,就是总觉得壳体材料和模具很LOW,我也买过可替换的LED灯盘,自带遥控器,灯盘本身还是比较OK的,就是壳体很粗糙,有点没搞懂,这种外壳要做好,成本会高很多吗?

网友B:
然后的事就是经常找不到遥控器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433的频射信号,你这个是mos通断,控制led的话有可能关了还会有漏电流

网友:
待机功耗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的事就是经常找不到遥控器

可以扩展用手机遥控,
应该不会找不到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一般都是27A电池的。

27A电池的贵吧,我家用的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