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我的UT210E能刷9000字吗

楼主(2025-04-25):
我网上看到ST24C02可能只能改6000字  T24C08A刷9000字,我的是p24c08c能刷吗?各位大佬帮帮我

网友:
能改多少字,应该是主芯片决定的,而不是存储芯片。

网友:
可以刷,但是毫无意义,超过部分线性太差了,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A:
UT210E确实可以修改上限量程,但改成9000,与修改成6000字没有区别,而且9000字显示在微电压、微电阻上问题多多,电容档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210E确实可以修改上限量程,但改成9000,与修改成6000字没有区别,而且9000字显示在微电压、微电阻上问题 ...

请问这话的意思是改6000,还是说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210E确实可以修改上限量程,但改成9000,与修改成6000字没有区别,而且9000字显示在微电压、微电阻上问题 ...

主要是量18650  所以需要5V左右的量程

网友:
6000够用了,改9999没意义

网友:
又一个比厂家还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量18650  所以需要5V左右的量程

这和改9000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改9000有啥关系?

为了电压显示精准点啊,不然2V以上小数点后面就2位了,能9000就9000,有bug就6000

网友:
钳表测电流看个大概就行了,不会真有人用钳表测电流时去看0.01A吧?小电流时会看0.1A,通常上了2A后,一般就不用看小数了,210e精度本就不咋地,测电压还需要看小数点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电压显示精准点啊,不然2V以上小数点后面就2位了,能9000就9000,有bug就6000 ...

可以单独买个高位电压表头,diy个盒子和充电模块。有经费就上50000计数的手持表,有空间和专业服务计划可以上六位半台表,几串都不用怕。现在高精度ADC和高精度电压基准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买个高位电压表头,diy个盒子和充电模块。有经费就上50000计数的手持表,有空间和专业服务计划可 ...

50000的手表比五位半台表还要贵

网友(2025-07-10):
好多改完9000又改回原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