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年到现在还没修好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5-04-25):
这个新大洲充电器发过几回帖子了,2020年坏的,前段时间在坛友们的指点下,加上看短视频换了好多东西修好了一个差不多的新大洲的。按照同样方法修这个原配的,目前启动电阻,电容正常,拆下来测的,也更换了,0.33欧的电阻换的新的,mos管栅极到uc3842 6脚电阻换的22欧,二极管换的丝印d6二极管,辅助绕组到7脚快恢复二极管换的fr107,光耦贴片431也更换了(原来这几样测的是好的也换了)。问题停留在uc3842启动困难,单独给启动电容接16v芯片各引脚正常(8脚5v 6脚14v有波形,2脚是接地的,1脚6v 3脚没,4脚2v)变压器用镊子电桥测的有一个不通,拆下来发现断了一根,补好了,q值都正常。非常感谢坛友“猪小呆”前些年的解答,当时认知不够压根啥也不懂,现在看看说的都在点上,兜了一圈,理解了才看懂。
    最近反复换件发现去掉光耦烧管子,还有后级两个电容在变压器没工作的情况下有电压,接上电瓶电容又没有电压了,串灯维修的前级大电容目前310v正常,uc3842 7脚电压12v左右,有几次会有打嗝现象,后级绿色指示灯亮,现在没了。

网友A:
我在 论坛首页看到标题进来的,20年还没修好,想看看20年前的电动车充电器问题有多严重。

楼主:
这是当时坏的时候拍的

网友:
uc3842 7脚电压12v左右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是不是串接的电阻坏掉了,电阻没坏那就要换3842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变压器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 论坛首页看到标题进来的,20年还没修好,想看看20年前的电动车充电器问题有多严重。 ...

吸引坛友们关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折腾精神,实在修不好,就买个新的充电器,这些坏的就当练手了,总结维修经验,下次就会了。同时,也分享给我们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佩服,一定要修好,这才是电子爱好者!

网友C:
楼主缺乏对开关电源的理论知识才导致维修困难

网友:
南京特能的充电器,问题特别多,而且都很难维修,可能是集成度太高的原因导致的。  西普尔的就很好维修,电路板足够大,够空旷,容易下手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折腾精神,实在修不好,就买个新的充电器,这些坏的就当练手了,总结维修经验,下次就会了 ...

对的,上面那个修好的就是后来买的,用了几年也换了,顺利修好了,学到好多知识,对uc3842各引脚了解了,这个每年没事拿出来碰碰运气,好多东西都是这样稀里糊涂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缺乏对开关电源的理论知识才导致维修困难

是的,只知道个大概,没成体系,就是比较好奇

网友:
知道工作过程就容易搞,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
每个焊点被表笔戳烂了

网友:
确实是被这个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重在折腾的过程,这货不值几个米

楼主:
就是觉得很奇怪,按照之前修西普尔的逻辑它应该都好了,现在不起动,难道是后级反馈或者变压器问题

网友:
特能的都用些歪门邪道的芯片,有的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 论坛首页看到标题进来的,20年还没修好,想看看20年前的电动车充电器问题有多严重。 ...

不是20年前是2020年

网友:
就这么几个元件, 全换一遍也不要这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