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制作中

楼主(2025-04-25):
买的12v小板到了,加在开关电源上,发现个问题,310V滤波电容正对正,负对负,辅助绕组电容正对正,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组二级管拆掉,保留启动电阻。插电后,输出23,24V来回跳。如果用小电源板12v输出接芯片启动,是不是正对芯片正,负对开芯片热地,芯片热地与开关电源热地断开?芯片控制板集成,热地铺铜,拆芯片太麻烦了。

网友A:
你加了辅助供电了,为什么要留启动电阻?

网友B:
希望不会出现火花。

网友C:
首先先看一下,你的开关电源是什么方案的(38系列?),电源控制芯片需要多大的电压;以3842为例,你取电应该取辅助小板辅助绕组正向端接开关电源原二极管正极,断开开关电源辅助绕组二极管正极至绕组,有的辅电小板电压不够还需并联辅助小板辅助绕组限流电阻的。

网友D:
要看辅助电源有几组和电压值,相付就可以。启动那根不用接把,空载输出有可能波动。没看清电路乱分折的

网友:
开关电源开关管和驱动芯片坏了,都可以用三脚的电源芯片代替,简单,型号是TOP221/222/223/TOP224YN/225/226/TOP227YN TO-220老芯片了,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辅助供电了,为什么要留启动电阻?

不启动啊,加了就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会出现火花。

电了好几次,现在每次断电后先放电,合计做个放电的东西,太酸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看一下,你的开关电源是什么方案的(38系列?),电源控制芯片需要多大的电压;以3842为例,你取电应 ...

你画圆圈的与小板辅助绕组的热地是通的,是热地

网友E:
3842的话12V电压低了,看看12V能不能改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3842的话12V电压低了,看看12V能不能改高点

是贴片3845D,正常时测了一下,8.5v,应该上下一二v都可以的,小板辅助绕组是7.9V的

网友E:
又看了一下你两个电源的辅助接一起了?那大电源的芯片的启动就不应再接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一下你两个电源的辅助接一起了?那大电源的芯片的启动就不应再接12V了 ...

大电源绕组输出的二级管拆了,但启动电阻拆了不启动,这个电源挺怪的,启动电阻是接在交流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电源绕组输出的二级管拆了,但启动电阻拆了不启动,这个电源挺怪的,启动电阻是接在交流上的。 ...

估计还得没接对,看你一楼中描述:“12V接芯片供电”,12V不要接芯片供电了,是用12V电源的辅助接到3845供电端,断开3845电源原来的辅助与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得没接对,看你一楼中描述:“12V接芯片供电”,12V不要接芯片供电了,是用12V电源的辅助接到3845 ...

对的,是用小板辅助绕组引出的电源,不是小板输出的12v,那个是冷地,开关电源绕组上是热地。

网友:
根本看不懂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辅助电源有几组和电压值,相付就可以。启动那根不用接把,空载输出有可能波动。没看清电路乱分折的 ...

高手

楼主:
完蛋了,一声巨响,满天飞花。晚上换个电源重头再来

楼主:
又换个开关电源板,启动电阻,副绕组都去掉,同样接小板,还不启动?测一下芯片启动电容,3.5V,不对啊,断开连接再测13v,这啥情况?把小板去掉用可调电测试,输入13V电压同时开大电源,咦,正常启动了,看一下启动电流,才30mA。继续把开关电源及小板电源同时接220V,小板正负输出12V接开关电源芯片电容,也可以启动。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小板并联310V电容,而副绕组芯片电容并联就不行?群里改都是310v并联,芯片供电电容并联的啊?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