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 WD-T14415D DD电机不转或卡顿更换霍尔维修

楼主(2025-04-25):
    亲戚家12岁的LG滚筒洗衣机罢工,那时候是我推荐购买滴。还行这12年才出问题。

开工,故障视频。

拆下转子。固定螺丝有螺丝胶,一定必须用梅花扳手,活动扳手会损坏螺杆。

定子模样。固定定子线圈的固定螺丝拆卸要注意不要损伤到漆包线,别问,问就是擦过屁股,损伤后会烧驱动板换一块烧一块。

卸下定子线圈。复原时紧固螺丝必须对角螺杆一次拧紧。

再次对比新旧霍尔是否一致。这个外观完全一样的霍尔分滚筒和波轮用,不能弄错。判断霍尔的好坏用电阻档分析测传感器插座1-4脚,1-5脚都是10K左右。

如果测量正常那么需要检查连线。

最后复原,脱水测试电机加速是否正常。

网友:
直驱电机看来速度有点慢

网友:
沙发席位。

两个霍尔一模一样还不能通用?

网友:
高手。 叙事简要流畅

网友:
这下换新的理由没有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中国好亲戚

网友A:
外观一样的霍尔参数差异很大吗?

网友B:
可以说是当年最安静的滚筒洗衣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一样的霍尔参数差异很大吗?

据说相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是当年最安静的滚筒洗衣机了。

是的,当时是贵点,做工还是不错,材料厚实,脱水振动也还行。

网友C:
这是售前售后都要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售前售后都要做呀

15年前做他家售后,也做兄弟美多售后,多方对比后才推荐滴

网友D:
现在买推荐哪家,当年入的是老东芝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推荐哪家,当年入的是老东芝变频

现在都差不多,技术壁垒已经差距很小了,看着自己喜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