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池转大有电锤

楼主(2025-04-25):
家里装修搞了个大有电锤,想着好几块牧田电池呢,就买了个转换器,转接使用,试转正常,但是持续十几秒钟就自停机,请教坛子里各位吴彦祖怎么解决,电池首先没问题,换了几块都一个症状,恼火打个孔现在要连续搂几次才好

网友A:
转换座接触不好电流上不去,刚打完摸摸发烫不。要不是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座接触不好电流上不去,刚打完摸摸发烫不。要不是就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没问题,角磨机用都没事,接触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
拆开转换器看里面有没有解码单片机,没有的话只能用在大有接口的山寨机上!

网友:
看样子是没有。透过那个孔,没看到电路板。

网友B:
试试空载是否也自动停机。如果空载不停机,那么就是电池包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应该是没有电池解码,大有的工具要用别电池包,需要有解码器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电路才好办

网友:
还是把转换器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就是因为大有的电池和工具有协议才会这样的。把大有的电池转接在牧田或者大艺的工具上用就没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空载是否也自动停机。如果空载不停机,那么就是电池包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

空转也停机,应该跟楼上说的一样是协议问题

网友:
我的电动工具也是好几个接口都有,转换来转换去的很麻烦,不过我的都是山寨货,没遇到你这种问题,3、5、8楼的答案是正确的,至于解决办法嘛,估计是需要解码器之类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里面的什么管子的事,我的磨光机就是开着用用就停,再用就得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又再用用就又停。

网友:
正常情况,证明保护电路工作正常,要是不停机那才是麻烦了,证明保护机构坏了。另外,大有的保护是数字通信的,不要去搞什么电阻接正负极啊,没用不说还担心弄坏球了。

网友:
对了,你这个可以找商家麻烦的,他标明了大有款的,理论来说里面会有模仿数字通信的,反正现在正规大有不能用,商家就应该负责。

网友:
早年也买过一个,49块好像,用着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转大有的都通病,你问问商家,他会告诉你实情.不论什么电池转大有都会用用断电.你的5401也是,偶尔也好用.

网友:
感觉像电池放电功率不够,电锤的功率大。这种转换器我也有两个,两款外形一样,内部的PCB完全不同的,有个商家就说了不适合大功率设备的,现在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问题,角磨机电园剧多能正常工作,用5401电锤时不时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