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立创开源广场里复刻了两个读卡器

楼主(2025-04-25):
最近无聊了

想做个读卡器
就去立创开源广场寻么
寻么出两个方案
GL832K方案的USB2.0读卡器
GL3224方案的USB3.0读卡器
IC都是淘宝随机搜的,找的价格低的下单
当然,不出意外的翻车了

首先是GL832K方案的USB2.0读卡器
在一家店铺买了5颗IC,到手焊上有一颗无法识别
之后换一个店单买了一颗,到手发现外形跟前面买的就不太一样

写入速度大概最高17+

后来又在另一家店铺买了单独一颗IC,焊上就能用,速度比第一家店铺的快
最高写入能到27+
第一家买的IC很便宜六毛钱一颗,第二家因为是单独买1颗,找了个包邮店铺,标价3块钱一颗包邮,用红包到手1块多包邮

下面是GL3224方案的USB3.0读卡器
广场里有很多版本
我选了个详情里写的比较专业的,白嫖5片PCB

买材料,焊上,第一次焊接QFN封装,第一次全部没焊好。
又拆下来重新焊

最后5片里有2片正常,不正常的里面2片能识别,但是速度非常低,1片干脆不识别
正常的速度是这样,分别是写入和读取。

以上就是本月立创白嫖娱乐项目

网友:
会玩,假货宝就是假货宝...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芯片还得嘉立创商城买的靠谱。

网友:
不错,有两把刷子!

网友:
有个带读写保护开关的开源,可以去白嫖下。

网友:
GL3224 方案的好,就是二手芯片多,有问题的概率大

楼主:
测速能跑多少?3224内置供电的话,我看广场里有说温度超高的,所以我做了外置供电的版本。读写的时候也烫手。

网友:
网上能白嫖的东西少了,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做好的成品,实在不想留太多吃灰,就拿到坛里的商城来啊,说不定很多坛友抢着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速能跑多少?3224内置供电的话,我看广场里有说温度超高的,所以我做了外置供电的版本。读写的时候也烫 ...

速度基本可以算拉满,,,内置供电温度可以的,温度奇高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搞错了电容大小, 5V电容可以 10uf,,3.3V电容1UF,,差分信号0.1uf,,其他SDVCC,1.2V都是0.1uf即可,,如果不搞别的,也不用晶振,不升级固件也就不需要25系列flash,尽可能做好被动散热最好,,我这个是自己画的板子,还有些小问题,不过不影响DIY,懒得再打板优化了反正又不卖钱,也卖不了钱纯属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基本可以算拉满,,,内置供电温度可以的,温度奇高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搞错了电容大小, 5V电容可以 10 ...

厉害了。

网友:
这速度不错喔,基本拉满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B:
其实买个成品更划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个成品更划算些

这是我的娱乐方式。跟买不买成品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娱乐方式。跟买不买成品没关系。

对,跟买没关系,都是喜欢折腾的人,在于享受折腾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个成品更划算些

成品9块包邮,第二天就收到,我就买了成品,但是成品没有我想要这种typec 立式插头的的,买成品只是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好:你的探索对我很重要

让我知道了GL832K已经有大量国产化自主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