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人可以设计面板无线AD?

楼主(2025-04-25):
有人可以设计面板无线AD?

网友:
这是在说啥玩意?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应该是想说AP

网友:
应该是插座无线充电吧?
一个86面板,带个手机插槽,把手机往上一插,Biu!自动开始无线充电,连数据线都省了。

网友:
有模块尺寸就可以搞

网友:
如果只是无线充电,这感觉个人找个模块改改就行了吧,还要设计吗?估计指的是无线AP组网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