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个台达12V5A电源适配器(DELTA EADP-60FBA)

楼主(2025-04-25):
T宝13元一个不包邮,这个里面哗啦哗啦响,卖家让剪线退了。就拆开看看吧

线还是挺软的,标注是20AWG,以为很细呢,剪了看,0.5平方应该是足的

满满当当,不过看了壳子上的日期,09年左右的,已经十五年啦

8脚电源驱动芯片DAP8A

电源管P4NK60。
空载时12.1V,用25W4欧铝壳电阻当负载,测试电压11.3V,2.65A,又并一个4欧,电压降到了8.3V,有点儿惨,也可能是电阻负载的原因?
反正价格实惠,基本就在3A以内的负载上用,也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哗啦哗啦响的原因是啥呢

网友A:
看做工又不像假的,咋输出不行?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电阻排列的整齐。

网友:
旧货换新壳翻新的?

网友:
台达是正经电源厂家,
质量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
我也买了,短路电流5.5A左右,凑合用吧,还没有我小主机12V5A的重,不过我买的是12V1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又不像假的,咋输出不行?

这种单面板PCB 焊盘虚焊可能性远超双面板,,最坑的就是这些单面板,明明省不了几毛钱

网友:
这工作不正常啊。

网友:
电容不行了?

网友:
看生产日期是10年的,库存很久,电容容易失效。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里面怎么就响了,还有这电源做工算挺好的了,不至于掉压那么多,怀疑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多年了,估计是电容性能不行了吧

网友:
15年的电源看着还蛮新的,线路板上面好像都没有维修过。

网友:
这种价位的基本上都虚标

网友:
电源应该是早期的3A的,山寨厂回收来换个壳子标5A卖

网友:
换壳的其他牌子的,而真台达满满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又不像假的,咋输出不行?

翻新的,翻新的时候顺便虚标些,卖价更高

网友:
电解电容换了,估计负载能力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