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控制器到手拆

楼主(2025-04-25):
商城换的电动车控制器,到手拆开看看能否搞清接线

有插头,也有剪线的

无损拆开

6MOS管功率估计200-300W

背面有接线标识

MOS管是55N07

SD4938是PWM控制器,7脚直接接地,应该是电源降压到15V,给控制芯片后面的三端供电。

7805三端稳压,给控制芯片供电

主芯片

控制线的定义标识

这三个杏黄线和橙黄线是相通的

能确定电机3线霍尔5线和转把3线。
其它的还是没法确定,主要没法装车上试验摸索其它线用途。

网友:
看做工不像假的

网友A:
看线路板和焊线做工还挺好的,这控制器应该是400瓦以下的电动自行车用的,没猜错的话是带那种跑代驾的折叠车带250瓦电机,轻便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
这个难坏的

网友:
这回没有用stm32,我记得几年前用stm32方案挺多的,st的芯片一向挺贵,但是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板和焊线做工还挺好的,这控制器应该是400瓦以下的电动自行车用的,没猜错的话是带那种跑代驾的折叠 ...

我感觉也是代价车上的

网友B:
不错不错大厂出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板和焊线做工还挺好的,这控制器应该是400瓦以下的电动自行车用的,没猜错的话是带那种跑代驾的折叠 ...

老哥猜的很对,就是折叠车上的

网友:
平衡车的吧

网友:
这么小控制器,线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大厂出品,谢谢楼主分享

当初用的时候有哪些功能?比如限速、学习、快慢挡、倒退、巡航等?刹车肯定都有。改日找个电机来试试。

网友:
按标称控制器最高负载768瓦,很省电。我的电动车控制器实测最高2400瓦,真费电,0.34度电才跑10公里左右7270电池(实测4.8度电)才能跑141公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初用的时候有哪些功能?比如限速、学习、快慢挡、倒退、巡航等?刹车肯定都有。改日找个电机来试试。{: ...

我来了老哥,有123档调速,有巡航功能,还有一根线去了脚凳子那里,记得有个小磁铁,用脚蹬的时候会给助力,没有倒车功能,学习线不记得了,好像没有

网友:
红色插头,一般是防盗线,锁电机 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了老哥,有123档调速,有巡航功能,还有一根线去了脚凳子那里,记得有个小磁铁,用脚蹬的时候会给助 ...

还有助力太好了。谢谢

网友C:
这是多少瓦的也没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少瓦的也没标注

这种就是类似代驾那种小车。JH48V6G,估计额定就是48X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助力太好了。谢谢

不谢~字数补充

网友:
什么商城还能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