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2BD双贴 256G BGA272 东芝Bics4 直写

楼主(2025-04-25):
红色3280板子改3282主控 DC供电1A也换成了 :XCA201A06BCR  DC-DC电源芯片 1.5A !这样更稳!3282主控不适合MLC颗粒 ,mlc还是3280固件稳定!之前贴的Intel的B16a这种颗粒 写入都是大波浪!MLC固件有bug .后来试试东芝Bica4  默认就是直写. 更适合3282主控!拆了2个 建兴2230固态128G颗粒 接口是272!
就买了:NAND闪存颗粒转换转接贴 BGA272/BGA316转BGA152 DIY SSD U盘专用 !
量产cd  也没有什么掉速 !

网友A:
楼主用多少度的焊锡来焊接主控呢?

网友B:
问问有什么好的大容量mlc颗粒适合贴的?

网友:
这速度真牛逼,跟固态u盘有的一拼

网友:
这个U盘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C:
MLC的电流就是要大,不然容易掉盘

网友:
这速度很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C的电流就是要大,不然容易掉盘

是的之前l06b跑圈过热掉盘掉固件 后来换供电后面的电感烫手也不掉盘 就是写满mlc时间长了也掉固件 所以3282只适合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有什么好的大容量mlc颗粒适合贴的?

mlc还是用3280主控 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多少度的焊锡来焊接主控呢?

主控用的200多度无铅锡

网友D:
下次有机会试试用bics4贴3282看看速度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有机会试试用bics4贴3282看看速度到底怎么样

132接口bics4 贴过256g一样的公开固件支持直写 反正比b16 b17这些公开固件都是大波浪 好

网友(2025-08-29):
此颗粒我贴过3281,写85读300

网友:
是全盘直写吗?还是只有前面一段缓存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