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xp66与xp77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4-25):
爱华xp66与xp77除了安键颜色  几乎一摸一样   今天各拆了一个  给大家看看有啥区别    本人感觉没区别   互为马甲

左边是77  右边是66

左边是77  右边是66

77

66  xp66上面有根飞线   我拆过不少66  有的有  有的没有  出厂就这样 并不是维修的

网友:
这东西当年不便宜吧

网友:
估计大同小异,

网友:
有什么区别只能问厂家了

网友:
看起来区别不大

网友:
外壳不一样

网友:
几乎一摸一样

网友:
价格肯定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没有区别

网友:
爱华xp66与xp77相比少了11

网友:
芯片不一样吧.看看DAC芯片一样吗

网友:
aiwa机器虽好,用的还是sony芯片,难怪最后还是被sony收购了。

楼主:
77多个线控     但是77的线控装66上面也可以控制   所以除了按键颜色不同其它一样

网友:
没看出什么区别。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不同的。

网友:
换个马甲,多了个选择

网友:
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
也许机芯不同吧。

网友:
电路板基本一样了

网友:
从手册上看,主要差别就是红外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