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P9500拆了,上面这个透明的膜是什么材质?可以捅破么?

楼主:
下面这个膜是盖住喇叭的,上面这个膜是干啥的?

把膜捅破,是否可以改善通气?然后就不容易得中耳炎?

网友:
这一层应该是调音用的吧?捅了可能音色会变

再说了 这不是入耳 中耳炎不应该又耳机引起 实在是耳罩不干净 耳罩可以洗的

网友A:
应该是调音用的,我以前拆这种耳机,大家都叫我别动里面的各种膜啊棉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调音用的,我以前拆这种耳机,大家都叫我别动里面的各种膜啊棉啊什么的。 ...

调音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无纺布之类的,调音用的,改变了就不是这个声音了。几千块钱的耳机也有这个,不要尝试改变耳机内部结构,改变了声音也就改变了。你没拆彻底,后面也有类似的东西,有的耳机的调音棉上还有圆孔,都是调音用的

网友:
你把它捅破再听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我不负责赔偿。

网友:
破了就不好修补了............

网友B:
仅是防尘功能,破了就破了,音质主要来自振膜与音腔,这点东西在耳机上应该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是防尘功能,破了就破了,音质主要来自振膜与音腔,这点东西在耳机上应该没有效果 ...

顶上的也是膜

网友:
破了就废了,破了只可以用来听《无所谓》这首歌了。

网友:
防尘用的吧,如果灰尘、铁锈进去了,对音质影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