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装电脑用什么cpu实惠点?

楼主(2025-04-25):
公司办工用,单主机预算200-3000,,刚刚叫电脑城一个人开出这个单,查了一下,这根本没有新的,cpu肯定是拆机的吧,有没有懂行情的能不能帮我写个配置单?

网友A:
这报价,呵呵了
CPU贵200,主板贵300,内存条贵100,固态硬盘贵100,机械硬盘贵400,机箱贵50,电源贵100,一共贵1250,自己配能省这么多
话说确定这是最新的报价,不是几年前的报价???

网友:
我选AMD 去年装的R7-9700X 其实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B650配9600X

网友B:
十代I5 报820 真TM黑啊,12400f也没这么贵啊,他这是清库存呢,还想等你对半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报价,呵呵了
CPU贵200,主板贵300,内存条贵100,固态硬盘贵100,机械硬盘贵400,机箱贵50,电源贵100, ...

刚刚报的,我也不懂行情

网友:
个人认为,固态硬盘用240G的,机械硬盘500G就够用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报价,呵呵了
CPU贵200,主板贵300,内存条贵100,固态硬盘贵100,机械硬盘贵400,机箱贵50,电源贵100, ...

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新的,还是给我二手拆机的的主板+cpu,,反正装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代I5 报820 真TM黑啊,12400f也没这么贵啊,他这是清库存呢,还想等你对半砍价 ...

公司前台MM找的人,他应该是清库存,,但不知是新的还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代I5 报820 真TM黑啊,12400f也没这么贵啊,他这是清库存呢,还想等你对半砍价 ...

12400F不带集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报价,呵呵了
CPU贵200,主板贵300,内存条贵100,固态硬盘贵100,机械硬盘贵400,机箱贵50,电源贵100, ...

你要知道还有售后呢,这种事还是不要参与的好,惹一身骚划不来...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坑人,另外wd固态硬盘千万别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报价,呵呵了
CPU贵200,主板贵300,内存条贵100,固态硬盘贵100,机械硬盘贵400,机箱贵50,电源贵100, ...

试想如果你是做组装电脑生意的,有某间公司(注意不是个人)需要配一台电脑,然后让你出个报价单,你会怎样写?第一,不要给采购的留一定的余地,第二,你要给你自己留足够的利润高空间,毕竟公司的要比个人的多赚一些吧。如果你实打实的报价,把自己的费用也实打实报上去,保证你不会因为报价便宜有下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还有售后呢,这种事还是不要参与的好,惹一身骚划不来...

聪明人,但是咱俩不聪明的地方是告诉一个聪明人的不聪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还不够聪明。

网友:
看楼上的回复,这价格是预留了砍价的空间了。

网友D:
价格自然是比自己装高了,这个是包含售后的,有问题得上门处理。不是自己的东西别去掺和,两头得罪不讨好

网友:
本来我也想换一台4~5K左右的主机,后来想想又没玩什么大型游戏过不了多久配置又淘汰了不值当,考虑再三最后花了几百块买了台E5 2666V3+RX580组合的主机以后淘汰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自然是比自己装高了,这个是包含售后的,有问题得上门处理。不是自己的东西别去掺和,两头得罪不讨好 ...

包是包售后,但还是想着办法收费的

网友:
价格无爱,硬件也无爱

网友:
最近装机确实很尴尬,Intel缩肛事件,AMD又不被很多人认可.但个人意见是DDR5 16G,M2 nvme 512G以上,24寸2560*1600(1440)显示器.如果不用显卡优先AMD锐龙CPU.还有普通办公游戏平台不要啥大的散热风扇,低噪音小体积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