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甲打磨笔

楼主(2025-04-25):
咸鱼10元包邮,没有磨头没有电源,只是打磨笔本体。
好用,只是噪音感觉太大,也不知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9v时噪音最大,12v时噪音反而减少了。4v时噪音也不小。
铝合金结构,手感挺好。
最后夹头部分没能拆开。内部结构挺合理的,双轴承,电机与主轴软连接。

网友:
会不会9V时候声音大是因为共振?

网友:
可以当小电磨用吗?

网友:
感觉比上次白送的那种绿色塑料外壳的电磨要好点,同心度和精致度看起来感觉。就是内部的塑料连接件若换成金属的就好了,买这个估计就是奔着改电磨买的吧

网友:
铝合金的外壳,比论坛当初坛友争抢那什么牌子的塑料外壳的,档次要高不少。

网友A:
本身就是12V的电机,正常工作电压是12V,不错,卖家说打磨笔不转的,你能买到会转的?

网友:
只能磨磨指甲,,,外壳不错的。

网友:
这结构、工艺,比一般电磨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是12V的电机,正常工作电压是12V,不错,卖家说打磨笔不转的,你能买到会转的? ...

正常转。我只是清清灰

网友:
12v时噪音反而减少了,应该是12V供电的

网友:
如果转速快的话,可以加钻头当电钻用吧

网友B:
有一个稍有点区别,你怎么拆开的?两头都可以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稍有点区别,你怎么拆开的?两头都可以拧开?

前后都可以拧开。前面需要用些力,里面有少量涂胶

网友:
感觉就是个小电磨

网友:
磨指甲是足够的。

网友:
我家有套美甲打磨笔,主机里面是个40W左右的铁心变压器,还有块直流调压线路板给打磨笔调速,最高电压就是12V.

网友:
质量不错,但我都是当电磨用。

网友:
感觉这个超值,夹头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