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电子变压器吗?

楼主(2025-04-25):
看到一个小盒子连着个灯泡,通电后就亮了,

盒子上标有20W字样,

又不像变压器~很轻巧,看到有个螺钉就拧下来,撬开铁壳~原来螺钉是2只管子的散热固定夹板,壳子是靠4个孔与凸鼓卡住的

一块pcb板经过复合绝缘纸隔离后置于铁壳里面,

看pcb上原件和印刷电路,就是整流滤波3极管推挽振荡最后由磁芯变压器降压输出12V

各位大佬,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电子变压器吗?跟20w工频变压器比较,重量体积都小很多,但是输出的是高频脉冲而不是50hz的正弦波吧?

网友:
虽然没见到全貌,但我觉得就是电子变压器。

网友:
电子变压器接近开环推挽开关电源,印象中电子变压器寿命都不咋地.

网友:
应该就是电子变压器,输出应该市场12伏交流

网友:
卤灯变压器我用它改了个速热电烙铁

网友:
标签上有输入AC220V,输出AC12V,所以确认是电子变压器

网友:
这个高频段接个二极管加电容滤波,不知道能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
咋搞的,连正面照也没有

网友:
上古收藏品级

网友:
卤素灯专用电子安定器,一般用的是13007一对

网友:
原理类似于电子镇流器,这个输出是高频低压交流电,可以直接点亮汽车上用的点烟头,我试过,可点燃香烟。

网友:
是电子变压器,手上有几个,都是60W的,高频交流输出。

网友:
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原理和电路跟以前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差不多,不过这个输出是频率较高的交流,效率比工频变压器高

网友:
不放个正面照吗?

网友A:
实质就是节能灯的镇流器,输出部分作了一个小改变

网友:
LED灯的驱动

网友:
是电子变压器。

网友:
13楼说的对,电子镇流器又轻又小效率高,就是不抗造,说坏就坏

网友:
电路板正面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质就是节能灯的镇流器,输出部分作了一个小改变

嗯,真跟那种镇流器一样,只是用变压器次级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