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ov15和rv16微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4-25):
微波炉又炸管,换了微动开关发现风机会自动转。
原始型号rv-16-1c25,代换ov-15-1c25。
外观尺寸一样。

网友A:
测量一下常开常闭应该不会有不同,这类都是标准件.

网友:
15A和16A的区别?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种开关尺寸都是一样的,有仨引线、俩引线之分,仨引线的可以替换俩引线的,型号的另一面有触点定义图示,接线别搞错了就行,否则烧总保险
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近期生产的,这个开关坏的越多,一个小米一个美的,三年内的产品,这个开关粘连,十年前的很少坏啊

网友:
厂家自己的产品代码

楼主:
附资料
RV-16-1C25

V-15-1C25(没有找到ov15的只找到v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常开常闭应该不会有不同,这类都是标准件.

电路都是一样的,电器性能机械性能不一样,新的装上去空键程变大,门机构按不到位,风机插电就启动,不想贴胶布增高,旧的继续用了,只把另外两个换了。。。

网友:
电流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