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问题究竟是USB集线器年头多了老化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4-25):
我是win7系统,
我想向各位吧友们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不知该如何上网用什么关键词搜。
问题症状是这样:我的电脑前面的USB口上插了一个集线器,这个集线器是很多年前买的了,USB 2.0的,4口,平时我是一只插着它的,问题症状是我平常有时候插入U盘后,电脑没反应,但这种情况又并不是每次插U盘时候都出现,只是平常有时候会不定期偶尔的出现,当出现这种问题后,我在不拔掉U盘的情况下,重启一下电脑之后,系统又可以正常识别出我的U盘了。
这种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我这个集线器用的年头多了,里面的部件老化造成的吗???还是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呢???有没有哪位吧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同样WIN7,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USB HUB供电不足或者系统开太久了需要重启,你这个插在前置面板上的大概率是供电问题,开机以后重新分配功率所以能识别

网友:
前置USB口供电不足+USB接口老化(USB公口+USB母口)+HUB内部零件老化

网友B:
用电器件插多了,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WIN7,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USB HUB供电不足或者系统开太久了需要重启,你这个插在前置面板上 ...

请问怎么能判断出这个问题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呢?毕竟平常只是偶尔才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器件插多了,供电不足

你好,我平常只是用它插U盘而已,几乎从来是没有把其它USB设备插到它上面,然而这种怪问题并不总是每次都出现,而且往往在出现这种问题之前我也并没有把其它的USB设备插在它上面,每次遇到这种问题时候都是在我插U盘时候。

网友:
判断是否前面板供电不足可以将HUB插在后面接口试试,或者HUB有外接电源插口就外接电源试下。不过如果影响使用了,建议更换一个新HUB

网友:
首先考虑供电问题,插后面U口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能判断出这个问题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呢?毕竟平常只是偶尔才出现的 ...

改一条带供电的线然后接上外部供电,能解决问题说明是电源问题,解决不了你就得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条带供电的线然后接上外部供电,能解决问题说明是电源问题,解决不了你就得重装系统了 ...

呵呵,重装系统那倒不至于,
说老实话,实际过段时间我也要换电脑主机了。
现在这个电脑主机的系统是个正版win7,重装的话第一我是舍不得现在这个正版系统的,第二再说既然要换电脑主机,现在这个主机也就自然没必要重装什么系统了。呵呵。
我买新集线器,顺便再买根USB延长线把现在这个集线器用延长线延长一下,
再把它插到我电脑后边USB口上试试到时候就知道什么样了,我平常几个U盘备份重要文件,一个集线器同时最多也只能插4个U盘的事,因此我会买新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