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盘的DOS系统启动盘启动问题

楼主(2025-04-25):
我做了个启动U盘,是引导DOS622启动的,在一些电脑上能成功启动DOS622,而另一些机子上不能启动,老是报警说盘中没有系统。这些电脑都是支持U盘启动的(用PE系统试过)。请教坛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启动盘现在是两个模式,一个EFI一个LEGACY,EFI要求有一个EFI目录然后里面放支持EFI启动方式的引导文件,但是不强制要求启动盘是MBR还是GPT分区标,LEGACY强制要求MBR且启动分区必须标记活动,你看看你的U盘是啥分区格式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盘现在是两个模式,一个EFI一个LEGACY,EFI要求有一个EFI目录然后里面放支持EFI启动方式的引导文件,但 ...

事先分了1个区1G,格式成FAT16格式,也设成活动分区,装DOS622,已经在另外的电脑上成功启动的。

网友B:
U盘的DOS系统启动盘在制作时必需格式化成FAT16的格式,否则有可能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先分了1个区1G,格式成FAT16格式,也设成活动分区,装DOS622,已经在另外的电脑上成功启动的。 ...

U盘主控一般只允许一个分区,你是不是隐藏U盘的启动分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的DOS系统启动盘在制作时必需格式化成FAT16的格式,否则有可能不成功

之前已经格式成FAT16了的,问题是已经在一些机子上能顺利启动,而另一些机子则不能,报警说是五系统或是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主控一般只允许一个分区,你是不是隐藏U盘的启动分区了

启动分区没有隐藏,并且在另一些机子上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分区没有隐藏,并且在另一些机子上是可以启动的。

启动失败的提示拍个图发上来看看,可能是默认EFI模式启动所以认不出FAT16的DOS系统

网友:
主板上的  程序   支持的方式不同     结果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失败的提示拍个图发上来看看,可能是默认EFI模式启动所以认不出FAT16的DOS系统 ...

两个机子启动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机子启动情况

第一张图是没修正分区表导致的失败,用低版本的系统格式化重新分区激活就好了,老上网本都会跳这个错误

网友C:
电脑从U盘启动DOS是否成功,一般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电脑的BIOS(版本)、U盘的主控和固件版本、制作(量产)DOS启动U盘的工具,以及U盘的分区格式。

你说有的电脑可以启动,有的不行,我想应该是跟前3个因素有关,如果更新电脑BIOS和更换U盘(包括更新固件)也无效,那就考虑更换一下制作DOS启动U盘的工具,除了量产工具更换版本,其它的比如USBOOT或者FlashBoot 1.x的版本也试试。

实际运行的时候,有些电脑确实支持从USB设备启动,但也确实不支持U盘的DOS启动,除非厂家有人专门给你做一版BIOS,这个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有时候还是得放下执念,随它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没修正分区表导致的失败,用低版本的系统格式化重新分区激活就好了,老上网本都会跳这个错误 ...

谢谢你的解答,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从U盘启动DOS是否成功,一般跟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电脑的BIOS(版本)、U盘的主控和固件版本、制作(量 ...

有道理!谢谢你的解答,我再试试。

网友D:
现在几乎没几人用DOS了吧,所以制盘工具也不多了,都是些古老的,可主板现在都是新的,可以制作但不一定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几乎没几人用DOS了吧,所以制盘工具也不多了,都是些古老的,可主板现在都是新的,可以制作但不一定能 ...

其实成功一定是可以成功的,用GRUB挂IMG就行,就是设备能不能识别周边就很难了,毕竟是个诞生时连USB都不存在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