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水个贴,手痒吹爆一片mlc

楼主:
前些天撸小容量u盘换闪存翻车了,这两天又手痒,把一个adata的16G u盘拆了,
原配闪存是闪迪15nm tlc,吹下来,换上mlc的7dfk,
结果不知道啥情况,可能温度没控制好吧,听到啪啪几声,目测闪存没有裂纹,但是插上电脑不认id,还有点温热。
后来换2片闪存,主控板没坏,量产通过了,写7读24,主控sm3259aa,速度太慢了估计主控不行。

网友A:
后封的tsop颗粒,可能空气湿度大……之前吹了几个金士顿的u盘,tsop的颗粒,能听到pia的一声……然后一阵恶臭的气味儿颗粒就挂了。一连好几个。

网友:
哈哈,失败是成功他妈呀,继续

网友:
是不是用老铁托就没事了

网友:
应该温度过高吹挂了

网友:
用烙铁不香么?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封的tsop颗粒,可能空气湿度大……之前吹了几个金士顿的u盘,tsop的颗粒,能听到pia的一声……然后一阵恶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怕颗粒引脚脏,用75%的酒精消毒液喷过,没有想到颗粒会吸水,然后风枪开到34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怕颗粒引脚脏,用75%的酒精消毒液喷过,没有想到颗粒会吸水,然后风枪开到340度 ...

淫才啊淫才...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网友:
TSOP,还是用烙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封的tsop颗粒,可能空气湿度大……之前吹了几个金士顿的u盘,tsop的颗粒,能听到pia的一声……然后一阵恶 ...

tsop颗粒噼啪现象太常见了,我曾经玩过十几片,就做好过两个917U盘,16g的mlc颗粒,容量不太大,都送人了

网友:
48TSOP我只敢用电洛铁

网友:
按道理340度是不会吹爆的,稳妥点的话可先用风枪离远点预热10秒再近距离吹

网友B:
我原来也想直接做几个U盘玩玩的,可是想到焊好闪存还不能直接用,还得找对应的工具开卡,看到你们那些开卡又都还是英文的看不懂太麻烦了懒得弄 放弃了,后面就都直接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想直接做几个U盘玩玩的,可是想到焊好闪存还不能直接用,还得找对应的工具开卡,看到你们那些开卡 ...

软件全中文的啊,现在的软件UI都很人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想直接做几个U盘玩玩的,可是想到焊好闪存还不能直接用,还得找对应的工具开卡,看到你们那些开卡 ...

我高考英语70分都不怕
只要你爱好
你就会把其中的英文搞明白
这就是爱好的力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全中文的啊,现在的软件UI都很人性化的

中文的可以试试,等以后空闲无聊时再弄它,手里正好还有两个原来论坛积分商城里换2.0主控版可以先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高考英语70分都不怕
只要你爱好
你就会把其中的英文搞明白

那你很厉害啊,我是完全看不懂,初中教的那些基础都一个记不住,更没上过高中。很早以前量产过U盘,虽然成功了但那是有详细的教程一步一步照着操作才成功的,现在叫我再量产一次没有教程我还是量产不好之前那个U盘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也吹爆过好多闪存,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70来块风枪。现在爆的少了,总结一下个人的经验:
温度现在一般就开325度左右,风嘴用最大的那个方口,可以防止闪存局部温度过高。吹散热好的板子吹不动不要心急,温度不到不会吹动的。以前就是太心急,吹不动就加温度加风速,出风口又小,很容易造成闪存局部温度过高,我估计掉CE就是这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也吹爆过好多闪存,淘宝上买的最便宜的70来块风枪。现在爆的少了,总结一下个 ...

说的太对了!就是太急躁,人家搞bga拆焊的,还有个预热过程,加温,保持,自然冷却再保持温度,再自然冷却,讲究个曲线科学,我这门外汉也就是闹着玩儿罢了。下次就知道了,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