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机械硬盘和SSD分别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5-04-26):
家里还有几块大容量机械硬盘,都是之前亚马逊海淘买的,疫情以来就没用过,今天收拾柜子找出来了。
想仔细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损坏,打算用在群晖里。

网友:
DiskGenius
看看SMART没问题就可以了,难道你要扫一遍盘?

网友:
Victoria    单位的机都是用这扫描一次硬盘,挑最好的自己用

网友:
CrystalDiskInfo 看一下就行

网友:
测固态,喜欢用 AS SSD Benchmark

网友:
个人机械硬盘一般用Victoria ,就是大容量盘全盘扫一遍太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