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成功用西数TREX自动T抢救一块2.5寸500G硬盘

楼主:
正如标题所写,硬盘从这里买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028-1-1.html,500G被人砍磁头砍成160G,这个容量用了一年左右,就变成无分区有容量,新建分区就io错误,折腾了一下,用了WDR5.3点了里面的格式化,彻底歇菜了,容量都没了,今年想起来搜一下,尝试用TREX自动T,跑了30多个小时,又出来500G, MHDD测试正常,全盘写入写到满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上家搞成160G的?

网友A:
搜了下这个软件,很神秘,也很强大。没找到下载地址,但是有很多人都用它修复了硬盘,还能改SN。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软件吗?我刚好有个坏的需要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这个软件,很神秘,也很强大。没找到下载地址,但是有很多人都用它修复了硬盘,还能改SN。楼主可以分 ...

我也是网上找的,这个只能搞西数的,要是容量太小的话,没必要整了,跑一回原厂流程老长时间了,练手除外

网友:
什么情况,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楼主,手头有个西数监控紫盘2T的,能认到型号读不到固件和序列号,软件有,你有刷固件的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这个软件,很神秘,也很强大。没找到下载地址,但是有很多人都用它修复了硬盘,还能改SN。楼主可以分 ...

TREX

这个软件都能干哪些活?

网友:
以前几个修盘大佬就用这个软件,现在应该都转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头有个西数监控紫盘2T的,能认到型号读不到固件和序列号,软件有,你有刷固件的资料么? ...

应该用TREX自动T完整跑一遍原厂流程就行了,要看主板版本号,支持范围内的应该可以,这个我也不是十分熟悉,我也是抄作业,按照教程里面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TREX自动T完整跑一遍原厂流程就行了,要看主板版本号,支持范围内的应该可以,这个我也不是十分熟 ...

关键是WDR认不到,TREX估计也没法认吧。

网友C:
度娘就没有TREX可真正下载的链接。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度娘就没有TREX可真正下载的链接。悲催

臭鱼有下,以前买来玩过,太费时间。最后盘没做备份挂了收集的工具也都没了。诶。

网友D:
这操作非常耗时间,不值得

以前WDR弄过一个1T蓝盘,把C5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操作非常耗时间,不值得

以前WDR弄过一个1T蓝盘,把C5弄没了

起码把废了的垃圾抢救回来,我就是纯折腾,没想到33个小时才跑完原厂流程,一顿检测

网友E:
我的1个西数250G的2.5寸盘也是坏的,之前电脑都不认,现在经过傲梅刷盘,可以认盘了,有空试试这个TREX,看能不能救回这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个西数250G的2.5寸盘也是坏的,之前电脑都不认,现在经过傲梅刷盘,可以认盘了,有空试试这个TREX,看 ...

看图片吧

网友:
这个TREX这么好用,要是能有地方下载就好了。

网友:
给个秀丽的软件链接吧。

网友:
时间成本高了点

网友:
谢谢,我也在网上下载了1个。请问:说是只能在DOS环境下使用,能否可以在DOS7.10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