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咋清洗潜水表内污渍?

楼主:
一个潜水供气压力表,玻璃里面许多污渍和海水咋能清除?

后面和侧面看了一下,玻璃由端盖金属圈直接压力缩口的非暴力不能拆开进气嘴可以拔下来,后盖一个橡胶堵可以橇下来,晃荡时表内有水出来

请教大佬海水析出盐粒会卡住指针吗?里面的污渍咋样清洗?

网友:
拆开就废了吧

网友A:
感觉这表是一次性的。机器压的封边,一拆开就得换新壳。

网友B:
计量器具能让你这样清洗?

网友:
估计有专业保养方法,肯定不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表是一次性的。机器压的封边,一拆开就得换新壳。

看封盖是厚皮的,不能橇起,只能切割下来,找不到完整盖子也没机器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量器具能让你这样清洗?

这玩意不需要精密读数,只要指针满偏、半偏、少半偏能看出就行,所以清洗一下无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需要精密读数,只要指针满偏、半偏、少半偏能看出就行,所以清洗一下无妨吧? ...

哈,不好意思,我以为是计量水表呢!

网友C:
从后面的胶塞入手,找一小水管,通入干净自来水,一直循环,直到清洗干净,然后再通气,吹干水分

网友:
胶塞密封不严,内部又是空的,所以下水后会导致进水,若是在表内注满纯净水,在水下表内外的压力平衡,也许就不会进海水了。

网友:
超声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后面的胶塞入手,找一小水管,通入干净自来水,一直循环,直到清洗干净,然后再通气,吹干水分 ...

嗯,用针管注入了清水,冲出了一些浑水,只是表盘与玻璃之间的液体还是在那里,看来跟后面不太通气,不知咋能把那些浑水弄出来?

楼主:
超声波对于金属壳子无能为力吧?通过玻璃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对于金属壳子无能为力吧?通过玻璃应该没问题?

有的话就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