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ECCI POWER BANK再这样下去会不会炸开?

楼主(2025-04-26):
      今天休息打扫房屋卫生时在客厅沙发下面发现了这个怀孕后肚子超级大的充电宝,一万毫安时的,印象中至少被遗忘了小半年,其实也用得不多,只是外出几回用过,去年夏天温度高时都发现好好的,充放电正常,被遗忘后肚子怎么就变得那么大?

网友:
赶快扔了吧,房子比充电宝贵多了,别下次出门回来,房子没了

网友:
拿针戳一下放气

网友:
估计马上要生小充电宝了

网友:
亏电造成的,扔

网友A:
千万别扎孔,用1A小电流慢充,有可能会瘪下去

网友B:
针扎排气后胶带纸粘贴,然后测试一下容量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容量会下降很明显,先测试下容量下降情况

至于炸开是不会的~

网友:
圆柱的好点 不会怀孕

网友:
都这么大了,可以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扎排气后胶带纸粘贴,然后测试一下容量

小心针扎短路着火,应该沿粘缝挑起放气。
胀气最后会有从胶口溢出,不会爆炸

网友:
禽兽啊禽兽,都把人家搞怀孕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网友:
如果有电,千万别用金属去扎,我曾经用我的瑞士小刀扎鼓包的电池,把刀尖都烧蚀了一块。

网友:
针扎排气后胶带纸粘贴

网友:
各路大神都有试过,楼主可以放心了!

网友:
把锂电池其中的一极拆离就不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扎孔,用1A小电流慢充,有可能会瘪下去

这是什么原理,能复现吗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可能是长期亏电,或者长期满电存放,电解液分解产气了,三元锂就这样,长期不用储存时,电不能多也不能少,50%-70%最好,也就3.6-3.8v

网友:
有可能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