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有没有一个软件提取一段文字的在GB2312内的编码

楼主:
最近想把一段文字转换成GB2312内部编码,有个软件可以输入一个字的查询,不能一段文字查询,有没有软件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
notepad++可以的,选择GB编码,转HEX就是了

网友:
拿 MFC 写个玩玩,输入文字,逐行换算出 GBK 内码。

源码+可执行文件:

运行效果:

楼主:
这个太高级,不会做,想找个现成的软件使用。

网友:
这么简单的软件随便写了,一个打印函数就搞定了

网友:
普通的C语言就可以,系统编码/文件编码选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