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滨江9V万用表改5V供电

楼主:
这个滨江万用表是十几年前的,最近翻出来了,手里正好有个9V充电电池装上一切正常。本来打算改锂电池升压9V来的,实际测试了一下5V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有电量低显示,因为没有合适的锂电池索性就不改了,先直接5V供电用着吧。这个表功能还是比较全面的,电压、电流、电容、电阻、红外检测、火线检测、二极管、通断、发光二极管检测。

网友A:
这,放正面不别扭吗,还有孔还开歪了还有你是5v插电用?没有电池吗,那里面后加的电路板干嘛的

网友B:
这个c口多少有点冒昧啊

网友C:
其实一节9V电池可以用好长时间,这样折腾好像也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放正面不别扭吗,还有孔还开歪了还有你是5v插电用?没有电池吗,那里面后加的电路板干嘛的 ...

C口放正面个人觉得比较方便,因为四周都是防摔套不好开孔,放后面使用起来不方便。这个孔是我最认真的一次开孔,还划的线,没想到最后歪了。里面板是跟C口一起的电子Y小板,放在哪个位置一是为了在万用表前面最上方开小孔做指示灯用,二是为了后期有合适的锂电池预留充电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口多少有点冒昧啊

确实是有点冒昧。最认真的一次开孔反而是目前为止最失败的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节9V电池可以用好长时间,这样折腾好像也没有多大意义。

现在用的就是好多年以前的充电电池,这个表主要是在家里用而且用的不多,偶尔用一下就算9V电池没电了直接插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应急用了。最主要的是消耗手里的C口小板。

网友:
感觉口子开在了心部位

网友D:
3.6v能正常吧?

网友:
这位置选的真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v能正常吧?

我这款万用表经过测试低于5V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开孔位置不别扭吗

网友E:
把电量低符号当成电源工作正常符号,心情就会愉悦多了。

网友:
开正面为了方便,但是开的还是要正一点,正面歪了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量低符号当成电源工作正常符号,心情就会愉悦多了。

我9V改3V,改后在3V有电池提示,在2.4V时电池显示消失。也就是说提示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我不该进来的,这孔开的很好,歪的一堆人难受,哈哈哈哈。

网友:
搞两块小软包串联不就有8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口多少有点冒昧啊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用2个串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