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极米第三代金属遥控更换电池,没想到变成翻车现场

楼主(2025-04-26):
在闲鱼上三十块包邮淘来的极米遥控,看了好的要六十左右,电池才几块钱,就琢磨自己换电池。看了下网上的贴子,从两端用取卡针轻轻一顶就拆开了上盖。前面没看贴,硬拆的,还好没有拆坏。

这个是拆开上盖的照片

拆下后盖之后,用镊子一类的顶住小孔,轻松推出背板。

接下来拆下盖,这步最麻烦,看贴说直接把遥控按钮按下去离开金属框,硬顶上面的电路板就能把下盖顶开,实际操作了不行。研究了很久。

后来用小平口螺丝刀轻轻的撬充电口,下盖板就被拆下了,没有被撬坏。幸运的是没有养鱼的情况,当然我这个是第三代遥控(fn小写是第二代,FN大写是第三代据说除了Z3系列,其它全部通用)。

原来的电池和新电池对比,上面是新的电池,下面是旧的。

测试了一下,所有按钮都功能正常。这样就恢复原样,充电。

问题来了,充了一下,拿去配对,发现电池没电了?再充充不上电了?

拆开一看有一组贴片(CR7JK)鼓包了,在装回原样的过程也发现这个贴片巨烫,后来一分析,可能是5V2A的充电器电流太大,把电源管理芯片烧了。问了下卖电池的卖家,建议用5V1A的,本来家里还有5V750mah的充电器,忽略了这么个常识,惨痛的教训。去那里能找到这个芯片,淘宝上暂时没有淘到。本来以为是轻松搞定,结果成了大型翻车现场。

网友A:
跟充电电流无关

网友:
大的充电器真能把充电电路弄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充电电流无关

估计是啥情况,烧毁呢,是不是烧坏的电源管理芯片。网上没有找到这个配件,拼多多和淘宝找了个遍

网友B:
换电池之前,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之前,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坏。

这个电源芯片从那里能买到,没有一样的,有没有替代品推荐?

网友:
这种遥控器还挺复杂

网友:
这遥控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不行就另外改个小板充电

网友:
大型翻车现场

网友:
保护电路对不起这个价

网友:
如果是我尝试把它拆了,可能不影响使用,只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有图纸才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