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福禄克117上一只小三极管信号,或者115改117套件

楼主:
手里有一只福禄克115C,看论坛有改117教程,其他零件都找到了,就有一只贴片三极管查不到型号,那位大虾知道型号的告知一声

或者谁手里有坏117主板收个来拆件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MMBD301

网友:
型号不知道,不过fluke板上的CR表示二极管,结合焊盘两点,无非两个方向,买个三脚贴片的代换一下试试先

楼主:
谢谢大佬,我去找一个试试

网友:
NPN三极管,100mA,背光控制电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