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更换爱普生L805喷头步骤

楼主(2025-04-26):
一、准备工作‌
确保打印机已经关闭并断开电源。
准备好新的打印头以及工具。还有丁晴手套。
‌二、拆卸旧打印头‌
拆下打印机外壳四个螺丝, 打开打印机的上盖。拧掉墨囊上盖的螺丝,取下墨囊上盖。取下六个墨囊。拆下墨囊滑的卡轨,注意卡扣在卡轨背面。要用一个u型弯铁丝顶背面的左右两边卡扣。这个凭感觉。取下卡扣。拆下排线挡板,一共两个。再拧下打印头的三个小十字螺丝。
夹住打印头轻轻上提,取出打印头。注意小心底部排线,避免损坏。‌断开两根排线。两个不一样。
三、安装新打印头‌
拿出新的打印头,检查排线接口是否有污渍,并进行清洁。
将新打印头插好排线,确保排线插牢固,以免短路损坏打印头和主板。放下打印头,固定好打印头的螺丝,并整理好线束。
安装好墨囊隔板,并依次安装墨囊。确保墨囊以及墨管顺序正确。
如若墨囊墨水不充足,用注射器排空墨囊内的空气。
整理好六个墨囊软管。排成一排。不能乱。
四、测试‌
重新接通电源,开机先清洗再打印测试页。
检查打印效果,确保新打印头工作正常。
请注意,更换打印头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建议非专业人士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以前为打印照片,经常摆弄喷墨机的。维护喷打,就是做“黑手党”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为打印照片,经常摆弄喷墨机的。维护喷打,就是做“黑手党”的节奏。 ...

多备几双丁晴手套。机油,汽油,黄油都不怕,墨水更不要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为打印照片,经常摆弄喷墨机的。维护喷打,就是做“黑手党”的节奏。 ...

关键是不马上清洗,颜料在手上洗不掉

网友:
还要在维修软件里面输打印头ID号(就是打印头贴纸上得数字) 最好调整下Bi-D。

网友B:
更换期间的墨水污染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期间的墨水污染很厉害

一不小手搞的到处都是的。 清洗时更漏的多。最好在出外挂(奶瓶)。用于收集打印机清洗喷头时产生废墨的废墨瓶,以及连供系统中用于储存墨水的外置墨水瓶。
- 作用:喷墨打印机在清洗喷头过程中会产生废墨,废墨瓶就是用来收集这些废墨的,防止废墨在打印机内部积聚造成故障。

- 原理:打印机通过内部的泵组件将喷头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墨抽出,通过管道引导到废墨瓶中。

网友:
很多都不维护喷墨的了,墨水太烦了

网友:
现在不敢下手开拆  每次洗几盆水  好久手才能干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5-06-24):
正好有需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