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师傅懂化油器的吗

楼主(2025-04-26):
图中2的位置是调混合比的吗?但这个螺丝看着有螺丝,头是圆的,螺丝刀或扳手拧不了。两台发电机,都只用了30来个小时,同时用,负载也是一样的。一台油耗高大约1/3,是不是要调混合比?只用了30来小时,油耗高的那个火花塞颜色稍微偏黑一点点。

网友A:
一般化油器调节油量主要涉及怠速和混合气浓度两方面,以下以常见化油器为例介绍调节方法:

怠速调节

- 工具准备:通常需要一把合适的螺丝刀。

- 调节位置:找到化油器上的怠速调节螺丝,一般在化油器本体侧面或下方,形状多为一字或十字螺丝。

- 调节方法:启动发动机,让其预热至正常工作温度。用螺丝刀缓慢旋转怠速调节螺丝,顺时针旋转会提高发动机怠速转速,逆时针旋转则降低怠速转速 。调节时每次转动幅度不宜过大,边调边观察发动机转速变化,将怠速调整到规定值(一般在1200 - 1500转/分钟,具体参考发动机说明书 )。

混合气浓度调节

- 工具准备:同样准备螺丝刀等工具。

- 调节位置:混合气调节螺丝位置因化油器型号而异,有的在节气门附近,有的在化油器底部。一般外观也是一字或十字螺丝,有些可能有保护帽,需先取下。

- 调节方法:启动发动机并使其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缓慢旋转混合气调节螺丝,顺时针旋转是减少燃油供应,使混合气变稀;逆时针旋转是增加燃油供应,使混合气变浓 。调节过程中仔细听发动机声音,若发动机转速升高且运转平稳,说明调节方向正确;若出现发动机抖动、转速下降甚至熄火,则需反向调节。反复微调,直到发动机在稳定转速下运转平顺、动力充沛且尾气排放正常。

对于图中华益品牌的化油器,基本调节原理相同,但具体调节细节和参数可能有差异,建议查阅对应产品说明书或咨询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B:
电喷不香吗?有人说化油器的火花塞要砖红色好,我看电喷的全是白色的,也就是混合比更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喷不香吗?有人说化油器的火花塞要砖红色好,我看电喷的全是白色的,也就是混合比更稀 ...

看照片是小型发电机。上了电喷还要再加电脑板,成本压不住。

网友D:
火花塞黑是油多气少燃烧不充分吧...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网友:
进来看看,回复多半有专业的,坛子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是小型发电机。上了电喷还要再加电脑板,成本压不住。

电喷省的油很快就赚回来了

网友:
要仔细调的,单调这几个螺丝不行。

分富油和贫油状态,富油即冷机容易启动,火花塞也黑一些,也费油一些,贫油冷机不容易启动,优点是省点油,具体的看你自己取舍和实际使用场景结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以前的经验  调紧了再返回三分之一圈
不适用再听声音慢慢回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喷不香吗?有人说化油器的火花塞要砖红色好,我看电喷的全是白色的,也就是混合比更稀 ...

电喷是好就是太不容易维护了.我老家的电喷摩托一到镇街道就偶尔莫名其妙打嗝加不上油,在乡下骑行没有问题,几年了就回去过年骑行下,找修理店也说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是小型发电机。上了电喷还要再加电脑板,成本压不住。

确实是小发电机,三千多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花塞黑是油多气少燃烧不充分吧...

两台分开看火花塞,应该颜色都还行。但放一起对比,油耗高点的,颜色稍黑那么点点,再加上油耗高点,就想调下混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化油器调节油量主要涉及怠速和混合气浓度两方面,以下以常见化油器为例介绍调节方法:

怠速调节

问过厂家客服说调1位置的螺丝,但给的图片上写那个螺丝是调怠速。质疑不是调混合比的,客服说调图中1的螺丝是调怠速,顺时针转也会调稀混合比。实际顺时针调,怠速高了,混合比听不出来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厂家客服说调1位置的螺丝,但给的图片上写那个螺丝是调怠速。质疑不是调混合比的,客服说调图中1的螺 ...

那个螺丝本来就是调混合比的吧,混合比变了怠速本来就会变的...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网友:
仔细找找看,比如这个化油器上螺丝上面那个是调怠速油门的,小的才是调混合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喷不香吗?有人说化油器的火花塞要砖红色好,我看电喷的全是白色的,也就是混合比更稀 ...

人家这是发电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这是发电机上用的

混合比调节螺丝可能断了或者更换了。原厂的不是这样。

网友:
那个螺丝是调怠速混合比的,火花塞发黑是混合比过浓,要调油针。怠速混合比和燃烧混合比互不相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喷是好就是太不容易维护了.我老家的电喷摩托一到镇街道就偶尔莫名其妙打嗝加不上油,在乡下骑行没有问题 ...

估计是车用的电喷系统太差

网友:
这和摩托车一样的方法调整混合比,发动机达到正常温度后,逆时针转动螺丝,怠速会增大,然后顺时针拧,让怠速低下来,直至稳定不抖动,转速大约是六百到八百转之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