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血压计怎么判断好坏或者不准?

楼主(2025-04-26):
家里有个血压计好久了,不知道是好是坏,准不准了,怎么判断呢?

网友:
去医院内科门诊,一般都有自助血压计,去量两次自己的血压,然后再用自己的量两次,差异不大于2个数字就说明挺准!

网友:
分别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和绑在与手腕等粗的木头上,看看读数值

网友A:
邮过来,我有模拟器,校准需要模拟器才可以确认是否准确

这是动态变化的压力,唯有模拟器才可以,除非你能将电子血压计设置在定压值,这通常很难

人员资质:

检测仪器:

2楼的方法将人体作为参考,实际并不严谨,因为人体存在不确定性,无法作为客观的依据
3楼的方法更可笑,木头上无法测出压力值

--------------------------------------------------------------------------------------------------------------------------------------------------------------------------------------------

知识普及:
1、有坛友说,医用电子血压计只要买品牌货例如*姆龙、*跃等等,基本不用检...........
答: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上述坛友说法是错误的,电子血压计最核心的元件是压力传感器,随着技术的成熟度及经济性等客观存在的因素,目前市场上主流的电子血压计普遍采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即MEMS。那么这种压力传感器是有使用寿命的,官方说法叫预期寿命,详见下图资料。另外电子血压计的准确度除了和主要的压力传感器有关还和内部的气泵、电磁阀、橡皮袖带等相关,所以一个准确的数据是上述各个元器件互相作用的最终结果

网友:
比较法是最容易实现的.

网友B:
我在扌并多多买的血压计,十几块钱,给我老婆绑上量了下,低压160,高压200超量程,我老婆大叫:啊~爆缸啦......
然而测我自己的,正常,绑矿泉水瓶上,测不出来,这玩意儿准不准,说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扌并多多买的血压计,十几块钱,给我老婆绑上量了下,低压160,高压200超量程,我老婆大叫:啊~爆缸啦. ...

绑矿泉水瓶、绑木头上都是不可行的,这是动态测量压力。

柯氏音法(Korotkoff音法)和振荡法是普遍认可的理论依据

网友:
校准似乎比较麻烦,似乎需要模拟器才可以确认是否准确

网友:
标签上注有主机使用寿命:5年以上。可以理解为测量精度5年内由品牌方保证,超过5年参考自己对该品牌的信任度。

网友:
回答的都很有意思!

网友:
找个相对准确的血压计,配合着待测的血压计交叉着多测几次,各取平均值,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就好比,华强北手表,放到桌子上心跳也是68,就不准

网友:
这种血压计只要本体/臂带完好能测试,一般问题不大。
测量结果只做参考,精度别太在意(有疑问去医院)。

网友:
1,对比:对比血压偏高的人的测量值和血压正常人的测量值。
2,环比:同一个人连续多测几次,看偏差是否大。
3,有条件的话,再找个水银血压计对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邮过来,我有模拟器,校准需要模拟器才可以确认是否准确

这是动态变化的压力,唯有模拟器才可以, ...

不开玩笑吧?我有一台台产脉博士,十多年了,不常用,自带的电池都用了八年才换,已经停产,现在也不知道准不准,校准下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过来,我有模拟器,校准需要模拟器才可以确认是否准确

这是动态变化的压力,唯有模拟器才可以, ...

我X,论坛竟然还有医疗人才,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玩笑吧?我有一台台产脉博士,十多年了,不常用,自带的电池都用了八年才换,已经停产,现在也不知道 ...

资质证书和检测仪器在4楼自己看。

检测不收钱,都是坛友,只是看到很多人一直在纠结同一件事。发布一下相对正确一些的答案,正好手头有专业的仪器和资质证书。

若遇到真不准的,尝试帮忙校准、维修一下,最多收个烟钱,但是来回的快递费要各位需要的坛友自己出。
全程会尽量拍照、视频发帖,各位想要看的可以自由选择看帖内容

对血压计而言:根据本人工作总结得出,便携性、易用性:电子手腕式》电子臂膀式》水银式血压计,准确性、重复一致性:水银式血压计》电子臂膀式》电子手腕式。所以各位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为宜,电子手腕式适合商务人士、并且高血压不严重患者,因其测量特殊性需要谨慎考虑.

电子血压计、血氧饱和度监测、心电图ECG、呼吸机、X射线强度、硬度、电刀能量。。。。。。。。总结一句话医院设备科有的都能检,没有的也能检。

网友:
去当地计量院有检测,一般3甲医院设备科也有检测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扌并多多买的血压计,十几块钱,给我老婆绑上量了下,低压160,高压200超量程,我老婆大叫:啊~爆缸啦. ...

上臂式血压计的原理一般是电子柯氏音法(听诊法)或者振荡法(示波法)

袖带捆绑的位置、松紧度,被测量人员的胖瘦、测量时的姿态等等,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另检测的前提条件就是有脉搏存在。你弄个死物能查出来啥啊

他不是血氧计,弄根胡萝卜都能测出血氧饱和度

网友:
找品牌方售后服务可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