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继续改背光控制(有短按和长按功能)

楼主(2025-04-26):
这个用起来表不错,现成为主力表,受多个网友改背光启发,也改了一下背光,和大家分享:

增加4个元件,不改变原来的短按背光功能,可以开关背光,只开的话仍然是30秒自动关闭。
长按原来是手电筒功能,用不上,直接改为长按打开背光直到休眠或关机,长按以后背光锁定,不能再短按开关背光,直到关机或休眠。

原理图:

上图中红框内是新增的电路,其它是原电路。三极管可用PNP硅管如9012,3906,8550都可以。
二极管用低压降的1N5819(SS14),因为有0.18V左右的压降,会稍减弱原背光亮度,如果想和短按一样亮度,可以在Q1背光控制管上也加一个同样的二极管,然后减小限流电阻,我个觉得不必改,亮度变化不大,而且长亮背光暗一点儿能省点儿电,实测短亮12mA, 长亮8mA。

改造图,在Q5即手电筒控制三极管上改。彩色线是方便刷24C02用的,和这个无关,请忽略。

网友:
玩出了新高度

网友:
这改的把手电筒都去掉了,坛里有个兄弟改的按一下背光常亮,按一下也可以关闭背光,可以随自动关机关闭

网友:
看不懂,把线路板改的乱七八糟的增加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功能为什么,没有背光不也一样用!

网友:
搞成这样子,还有啥意思

网友:
都喜欢改背光啊,完全适合自己的表还是需要自己改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