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搭载三元锂或镍氢电池的HEV的磷酸铁锂HPEV化探讨

楼主(2025-04-26):
【数码之家首发】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本文有删减,如对您有所启发,请索取本文《完整版》进一步了解,帮我充电,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与交流,谢谢。

免责声明
本文是对一种HEV车辆转变为PHEV车辆的技术思路进行原理上的探讨,读者不应根据本文进行实际改装,本文也不是可实施的具体方案。作者不提倡改装,并且不对任何改装行为及后果负责。

原厂电池
概况
原车电池64串3.7V三元,以下数据由从事汽车空调相关工作的起亚车友提供,由431诊断仪实测动力电池端电压、电流、SOC。

并提供车辆仪表上电池容量表的状态。

整理后与典型三元锂电池放电曲线比较(图片来源见水印,侵删,下同)。

考虑了电池内阻带来的压降等因素后,得到的初步结论是:车辆仪表上电池容量表与431诊断仪所显示的SOC一致,并且就是电池单体的实际SOC。

充放电策略

车友还提供了以下细节:

1、正常行驶时,仪表上电池容量表一般保持8小格(共16小格,即SOC50%)左右,由此得知原厂的电池使用策略是保持在SOC=50%左右,此策略能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故。该车型在使用七八年后,里程高者达到十几万公里,依然没有可感知的电池衰减;

2、长下坡可以充电到14小格,市区严重堵车的时候放电至剩四小格。由此得知,原车电池的使用范围可宽达25~88%;

3、原车电机额定功率36kW。

PHEV电池

选型

为了简化电路,亦为了避免接入冲击,PHEV电池与原车电池通过保险丝直接并联(首次接入必须先通过预充电阻达到电压一致)。带来的好处包括PHEV电池组能参与刹车和长下坡的动能回收。

原车电池的SOC使用范围25~88%,考虑到低SOC时电池内阻上升,发动机容易启动,同时考虑尽量在SOC=50%附近使用,以延长寿命,初步设想原车电池在PHEV状态下SOC使用范围40~80%,对应电压230~253.3V。

PHEV电池需要使用尽量大的SOC范围,因此采用磷酸铁锂功率型电池,利用其平缓的放电曲线,达到不影响原车电池窄SOC使用范围的目的。

由于磷酸铁锂必须定期充满以便进行容量均衡,所以必须使用到充电末期端电压快速上升阶段的电压。(注意下图是能量型电池而非功率型电池的曲线图,仅用于示意)

【此处省略120字】。

PHEV电池组设计

原车电池电压最高253.3V,可得电池串联数:【此处省略70字】。

PHEV电池组SOC范围

当原车电池放电至SOC%,电压=230V,并联的PHEV电池单体电压为:【此处省略20字】,考虑到SOC10%以下内阻快速上升,此设置既可延长电池寿命又可以减少温升。

即PHEV电池能使用SOC=12~99%的部分(下图天青色+鹅黄色部分)。

原车电池组SOC范围

下图覆盖区颜色与上图对应,可见在实际使用的充放电过程中,PHEV电池(上图鹅黄色区域)的绝大部分使用时间中,对应的原车电池(下图)工作在SOC50~57的窄范围(包括刹车回收能量),分担了原车电池大部分的充放电负荷,同时保持在最健康的SOC范围,能明显减少原车电池的寿命损耗。

镍氢电池HEV

使用镍氢电池组的HEV车辆,例如普锐斯等丰田混动汽车,通常可用的电量范围为40%-80%区间,亦可以参考本文思路,具体计算略,如有需要补充请联系。

焰通道,当HPEV电池热失控时能控制火焰喷射方向。

热设计
由于不同型号的具体单体结果差距较大,故此计算过程略去。

例如用0.015导热系数,5mm厚气凝胶包裹电池组,热阻0.55℃/W,则时间常数10小时,1C放电,PACK发热功率约200W,40℃/0℃电池起始温度下,终末温升约10℃/18℃。

在1C放电后继续1C充放电(PACK平均发热功率150W),40℃电池起始温度下,连续行驶12小时,终末温升约60℃。

考虑在25℃车内空调环境下,电池终末温度将达到85℃,超过许用上限。

如果底部贴3mm导热片通过车壳散热,其余五面气凝胶条件下,热阻降到0.2℃/W,时间常数4小时,同样条件下,1C放电终末温升约9℃/16℃;连续行驶12小时,终末温升约30℃。在25℃车内空调环境下,电池终末温度55℃,在许用范围内。焰通道,当HPEV电池热失控时能控制火焰喷射方向。

热设计
由于不同型号的具体单体结果差距较大,故此计算过程略去。

例如用0.015导热系数,5mm厚气凝胶包裹电池组,热阻0.55℃/W,则时间常数10小时,1C放电,PACK发热功率约200W,40℃/0℃电池起始温度下,终末温升约10℃/18℃。

在1C放电后继续1C充放电(PACK平均发热功率150W),40℃电池起始温度下,连续行驶12小时,终末温升约60℃。

考虑在25℃车内空调环境下,电池终末温度将达到85℃,超过许用上限。

如果底部贴3mm导热片通过车壳散热,其余五面气凝胶条件下,热阻降到0.2℃/W,时间常数4小时,同样条件下,1C放电终末温升约9℃/16℃;连续行驶12小时,终末温升约30℃。在25℃车内空调环境下,电池终末温度55℃,在许用范围内。

网友A:
职业高手文章,那么问题来了,64串3.7V的三元原车电池电压最高253.3V,是不是换算成磷酸铁锂69节或者70节,你就别【此处省略xx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职业高手文章,那么问题来了,64串3.7V的三元原车电池电压最高253.3V,是不是换算成磷酸铁锂69节或者70节, ...

的确不是,有些技术细节在,所以就省略啦。

网友(2025-06-18):
这几个图看 磷酸铁锂 放电曲线更好。三元锂不同倍率放电压差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