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 AH23-2 USB夹扇 拆解

楼主(2025-04-26):
泓力电池一枚,无保护板。印着3000mAh,实测下来2000-2500mAh左右

CL4056D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风扇主控磨标了,三档升压,最高档输出约8.6v

无刷电机,含油轴承

477A单线圈霍尔

网友A:
看里面的空间还能加个电池

网友:
3000mAh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
轴套而已,这种小风扇不会用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的空间还能加个电池

模具设计只能装一个,加电池要打磨掉一些东西才行

网友:
电机和板子做工还行,里面的泓力电池是败笔,艾美特都堕落成这样了?

网友B:
看上去像地摊货,是正品真货艾美特吗

网友:
无刷电机,换好点的电池,续航能力能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地摊货,是正品真货艾美特吗❓❓

是正品..艾美特旗舰店卖的,卖的还不便宜要三十多,我感觉还贵了,这玩意我觉得最多值15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
可以加电池

网友:
板子做工还行

网友:
山寨货也傍上了名牌

网友:
真货艾美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的空间还能加个电池

把里面塑料剪了,至少可以放三节。

网友:
一个无刷电机小风扇

网友:
无刷的就还行,加两个电池续能用好久

网友:
无刷电机,耐用。

网友:
再加个大电池进去

网友:
起码是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