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3111开2CD31C32C600,一直报错,

楼主(2025-04-26):
影驰240G  2个颗粒 2CD31C32C600
容量自动 手动240 256都试过了, ONFI2.  3.0也试过了,固定稳定40  45°都试过 都是这个错误,pretest 选1也是一样错误

楼主:
而且这个颗粒只有这个重置版才支持,别的版本都不支持

网友:
容量手动设置

楼主:
试过了啊240 256 都试过了一样

网友A:
这里的总容量是指颗粒的总设计容量,并非开卡容量。有些颗粒是超容设计的,不能按我们的常规认识去填这个容量。

总容量这里你选自动试试,或者选272G,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总容量是指颗粒的总设计容量,并非开卡容量。有些颗粒是超容设计的,不能按我们的常规认识去填这个 ...

网友A:
接口改成toggle试试?

网友:
我觉得要看看3111的后缀,CC的估计开不出来,可能要CE,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改成toggle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199-1-1.html 我是看这个贴的2楼 说镁光用ON那个,不过试了土狗也是错误 另外一个错误

网友:
必须使用 lnterface:Toggle 1.0     Flash Clock:100Mhz,才能开卡成功

网友:
建议用asm1153转接卡开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