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化学药剂瓶用什么胶密封比较好?

楼主(2025-04-26):
我有一些化学药剂,要么是特别能吸湿的、要么是和二氧化碳、氧气能起反应的。

每次都是只用一点,可是买的话,又是一瓶子一瓶子的,可能一两年才能用一瓶。

瓶子如下图所示。

请问有没有什么胶,可以把瓶口封住,隔绝空气和水汽,下次用的时候,胶又很容易去除,取用完药剂后再用新的胶封好瓶口,防止变质水解什么的。
(目前查的密封胶,虽然防水,但没说隔绝空气水汽,比如各种结构胶、玻璃胶;还有各种型号的硅橡胶、丁腈密封胶,也只说防水绝缘,都给了耐温数据、凝固时间什么的,唯独没有水汽透过性数据。)

网友:
先用隔水的密封,再沉水里

网友:
0.5-1mm硅胶垫,买回来自己画圆自己裁剪。你要你的盖子不是太水,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如果瓶口端面与瓶塞都平整的话,试试用直径合适的硅橡胶O型密封圈,套在瓶塞上放入瓶口,再拧上瓶盖。

网友:
楼主不试试买实验室用的那种试剂玻璃瓶?塞和瓶颈都磨砂那种。要不用老祖宗的办法,蜡封?

楼主:
蜡封确实是个可行的方案。
小时候在家做实验玩,用的就是蜡封,所以我一直以为这种方法很草率呢。

但是刚才查到了这么一个国标:《 GB 1037-1988 塑料薄膜和片材透水蒸气性试验方法 (杯式法)》 ,其中实验步骤7.3就是用蜡封实验样品薄膜与透湿杯的边缘。

所以用蜡封是可行的隔绝空气水汽的方案。如果没有更合适更有针对性的密封胶的话,我就准备买蜡烛了。

网友:
用双层密封袋 里面放干燥剂

网友:
塑料膜一套,装上盖子就行了

网友:
氟橡胶,铁氟龙,耐各种酸碱盐

网友:
不常用就蜡封,吸水了的试剂得烘干了才能用

网友:
蜡封不能完全杜绝水汽的渗透,究其原因,蜡可能会变形碎裂,导致水的进入,如果你能保证蜡不开裂不脱层是可以的。使用油或者凡士林更不可靠,水会微量溶解于其中,导致渗透,这个是没办法的,相对来说,蜡的防水性更好一点。具体要看你保存什么东西,一般的胶问题不大,但很多胶在凝固时会放出一些气体,气体可能会和试剂反应。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胶和瓶子的结合力的问题,比如图上这种很可能是HDPE聚乙烯成分的,对很多胶都不沾,有些就算沾上了稍一用力就会脱落,这就导致了看起来是粘好了,但其实胶和瓶子脱层了,有缝隙。我这有管用石蜡密封了10多年的金属锂,在开头的两三年里状态都很好,锂可以保持光亮,但后来石蜡和玻璃分层了,水汽就进去了。保险点的做法是用胶或者密封圈后还要在里面加干燥剂或脱氧剂,并且时刻关注干燥剂状态。
实验室临时保存会潮解样品一般用干燥皿,是个玻璃大痰盂,下面放干燥剂,上面放东西,有个厚重的盖子,盖子缝隙涂凡士林。凡士林不能完全阻隔水汽,所以需要干燥剂时刻把水汽吸收了。

网友:
搞这么麻烦,用棒棒胶就行了。

网友:
1mm硅胶垫,买回来自己画圆自己裁剪放瓶盖内,瓶内再放入防潮干燥剂。

网友:
四川腌咸菜的坛子?

网友:
找两个CF150真空法兰,中间焊一节不锈钢管做一个密封罐,装入试剂两头用对应型号的堵头加紫铜密封圈封死,堵头打孔拧真空专用的气阀上去,抽真空后里边再充氮,再把阀门关死。

网友:
用铝塑吧,热封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大佬的回复,最终用了蜡封这种方式。

买的瓶子上是带密封铝箔的,不过这种热封的方式还需要买个专门的铝箔封口机,而且封了也是一次性,拆开后封第二次就很麻烦,所以没用。

目前具体的操作是试剂装瓶后盖上内盖,因为内盖是内凹的,在这个10mm左右深度的内凹中放上变色硅胶颗粒,用了吸附渗透进去的水汽;
然后在盖子顶部放了1mm厚的硅胶圆垫;拧好瓶盖。
然后用85%石蜡+15%蜂蜡(按《GB 1037-1988》的比例)小锅里加热成流动状态,沿瓶口倒入一圈。

(这种方式主要是二次取用和二次密封都很方便,而且操作简便,五分钟能处理十来个药剂瓶。效果应该也还可以。今天操作的时候疏忽了,应该留一瓶不做蜡封,对比下效果。)

网友:
实验室专用的蜡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