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问题请教---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2025-04-26):
       我虽从0520开始就维护单位的计算机和全国联网的内部网络,直至前年退休。因不玩游戏也不是下载狂魔,所以对网速没有过多的要求。我开通的是移动300M网络,昨天闲来无事将原来的百兆路由器换成千兆路由器。
换好路由器后进行网络测试速度最高达到了345M,见图:

连续测过几次,都是差不多上述网速,符合300M的带宽。再继续测时网络出现了卡顿,再测成了95M。见图:

为此怀疑移动进行了限速。联系10086后,我说是移动服务器后台进行了限速,客服说给刷新一下网络和给重启一下光猫。再测恢复到了369M。见图:

今天再测有成了100M带宽,速度仅为97M。见图:

再次联系10086说后台跟进行限速,10086给刷新网络和重启光猫,速度到了326M。见图。再测又成了100M网速。

请教各位大侠:上述情况是否是移动从后台服务器给进行了限速?10086的答复是我的网不好,但即便是我的网不好也不会出现,他们给处理一下网速就能达到300M,但立马又成为100M的情况。我的判断是:移动从服务器给进行了限速!请各位大侠给判断一下。
明天我再找大客户经理看看如何解决!

另:移动确实不干人事!我90多岁使用老年机的老娘,让10086给忽悠着开通了流量套餐,真不知道使用老年机如何使用流量套餐。联系当地大客户包括地区一级的大客户经理都去不掉此流量套餐,无奈做销户处理!

网友A:
移动宽带就是个大局域网,所谓的xxxMb带宽经常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的用户共享的,人多的时候速度就慢,上网人少的时候能快点。
移动的宽带业务是从铁通继承过来的,当年的顺口溜:铁通铁通,铁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就是个大局域网,所谓的xxxMb带宽经常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的用户共享的,人多的时候速度就慢,上 ...

谢谢!即便是共享带宽,但也不能是正好是100M带宽吧(95M左右)?为啥不是150M或200M?再就是为啥他们从后台处理一下就能恢复正常300M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宽带就是个大局域网,所谓的xxxMb带宽经常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的用户共享的,人多的时候速度就慢,上 ...

我们这栋楼有40多户属老年公寓式结构,也就住了不到20户(楼价太高卖不动),我虽退休在这些住户中我还算年轻的,可以说他们都不上网,也可以说不会上网。占用带宽的情况可以说不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即便是共享带宽,但也不能是正好是100M带宽吧(95M左右)?为啥不是150M或200M?再就是为啥他们从 ...

那就得问移动了,普通用户是不可能知道啥时候触发了啥规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栋楼有40多户属老年公寓式结构,也就住了不到20户(楼价太高卖不动),我虽退休在这些住户中我还算 ...

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栋楼,也许相邻的几栋,这个得看小区的带宽、布线和实际用户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栋楼,也许相邻的几栋,这个得看小区的带宽、布线和实际用户数量 ...

我们这个小区也可以说大区,是一个开发商开发的,分A-F多个小区和老年社区,每个小区20多栋楼,我们小区价格是其他小区的一倍,所以入主率很低很低。会上网的人数少之又少,占用带宽的问题应该说不存在。
明天我找大客户经理,让他看着办吧!

网友:
也可能是路由器问题,信号不好就突然变百兆了,比如网线头没做好接触不好,8线有一线接触不好就可能变百兆(百兆只用4线就够)

网友B:
你这个怎么看都是从千兆跌落到了百兆,建议你把从光猫到路由器的网线换一根,不要用光猫自带的那种黄线,最好是自己做一根,或者买一根靠谱的半米跳线,仍然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装修埋线质量太差。
如果是无线的话就要看接入速度是不是达标,干扰大不大,周围搜出来非常多热点的话干扰可能会非常多,建议尽量用5G频段,路由器不要用双频合并模式。

网友:
应该是连续满速下载触发限速了,过一段时间又能恢复。移动的宽带不怎么样,看看电影什么的还行,玩游戏丢包延迟很高

网友:
移动的,也就那么回事吧。我家100M光宽,就接了2个监控摄像头,有时候卡的跟动画片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怎么看都是从千兆跌落到了百兆,建议你把从光猫到路由器的网线换一根,不要用光猫自带的那种黄线,最 ...

谢谢!我使用的是PC,是从三楼拉到附房的,用网线是带屏蔽层的,应该说干扰问题不大。下引网线信号我从光猫千兆口直接取的,没用经过他们送的网络跳线。网速从300M到100M来回切换(他们处理后),如网络环境不好为啥不是150或260的网速,而是现在比较稳定的100M带宽?

我还是认为移动给进行了限速!再不行我让移动换光猫。

网友C:
移动的宽带之前帮老哥搞过一次
他打PUBG端游 经常丢包 尤其是晚上 也没有下载
换了光猫和路由器 问题依旧
后来直接换联通的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这里测速电信的一般建议我用光猫到电脑直接测速,不达标找他们。我300M,测速最快42,最慢时也有38M,无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宽带之前帮老哥搞过一次
他打PUBG端游 经常丢包 尤其是晚上 也没有下载
换了光猫和路由器 问题依旧

不好意思再找联通了,联通已经送了我一条500M宽带了,在老房子使用。这条宽带我用孩子名搞得,不能用自己的名,如用不是又成了问移动要宽带吗?不好意思再找移动要宽带了。明天上班后我找移动大客户经理给联系处理吧!

网友D:
要么是共享宽带,要么就是你光猫多测试几次发热就降速

网友:
移动的 就是这个鸟样  ……

网友:
单凭你提供几张图来判断

移动给你的就是100M 没限速还很富裕

移动也很奇怪
光猫带无线后再接自己的无线网速大减,折腾多次无效

你要光猫直接有线到电脑或手机,这时速度不到才能去骂10086

我嫌免费的每年要去搞麻烦,就特意与10085要了能长期使用的,200M15元/月

楼主的300M 可免费升500M
打游戏不是网速高,移动2000M也不如电信10M好( 要延迟小)

不专门下载,只要价格低 100M 就满足开大网页或在线4K高清,
到了晚高峰同一网站同一视频,1000M的宽带与10M没差异,付费VIP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是共享宽带,要么就是你光猫多测试几次发热就降速

再降速也不会是稳定的百兆带宽吧?实际上移动和广电的宽带都不如联通的稳定!但单位的移动数据传输专用光纤确实稳定,近20条专用数据光纤10几年也就找他们处理过几次故障,当然了价格也高啊!10M的带宽(非互联网宽带)月租费800元(每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