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邦迪HBD-ER200GA-B路由器硬件照片 哪个是刷机内存芯片

楼主(2025-04-26):
皓邦迪HBD-ER200GA-B路由器硬件照片,刷机用的内存芯片不知道是那个。。

楼主:
大家看看具体的内存颗粒和闪存颗粒是那个  具体容量大小

楼主:
准备买来刷爱快路由的  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散热片下面的CPU是MT7621AT?

网友:
我猜TSOP的是闪存,BGA的是内存。

网友:
最后一张图就是

楼主:
皓邦迪HBD-ER200GA-B的硬件配置,ROM是128M的,内存256M。不知道能不能刷爱快

网友:
估计也是MT7621AT的CPU。如果是,先拆下NAND,看看有没有预留SPI芯片的焊盘。有就好办一点,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
MXIC的是NAND存储芯片 LINKAGE是运行内存

网友:
MXIC这个像是

网友:
top48的nand闪存,刷机有点小麻烦,如果能改spi就方便多了

网友:
背面的就是刷机的闪存,和CPU靠近的是内存

网友(2025-08-01):
手里也有个这个牌子的不同型号的电信送的路由器,时不时断流!

网友:
这种闪存还是算了吧,折腾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