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pcb获得的原理图一般如何整理比较高效且不容易错

楼主(2025-04-26):
抄pcb获得的原理图一般如何整理比较高效且不容易错。

比如下面这样的,如何整理为好。

网友:
我个人观点:1、元件引脚定义先弄清楚,(可以网上找到相应的规格书,没规格书就先以实物外形自己定义好引脚号,后期分析原理时修正),2、信号流弄清楚。模块化,原理图尽可能标准化,好分析原理。从楼主图看,这个是恒压放电,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A:
感觉Q1的方向应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Q1的方向应该错了

谢谢回复!
我整理了一下,但还没有太看懂tl431和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Q1的方向应该错了

请教一下,你这个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看起来挺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这个电路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看起来挺漂亮。

Livewire.简单的示意图还是可以的。还能仿真

网友B:
Q1不具备导通条件?

431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vewire.简单的示意图还是可以的。还能仿真

没找到tl431的模型,里面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不具备导通条件?

431低压保护?

我也猜测是低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