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开一个收款音箱cpu被盖住了

楼主(2025-04-26):
这个cpu模块可以打开吗?插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开机后有反应,使用串口工具可以查看到信息

网友A:
上热风枪,掀起它的盖头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热风枪,掀起它的盖头来

楼主说的太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太对啦,,,

没热风枪了,发现是mkt的驱动,联发科的

网友:
电吹风加热试试。。。小媳妇